一台泵站给两台液压机供油,各自操作系统,可行么?

楼主(2011-09-05):
请教下各位师傅,一台泵站给两台液压机供油,两台液压机用各自的操作系统,请问有什么冲突不? 这个想法可行不?

网友:
恐怕不能同时工作,考虑好防干扰后可以用。

网友:
用一个双联泵是可以解决的。是不是同时工作?

网友:
同时工作会有干扰的。

网友:
各供个的独立系统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还是各自配一个泵好了 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
我看行。。不过2个同时工作。。流量就变了。。只要流量大小没事就行

网友:
同事工作时肯定会有干扰,特别是当其中的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再考虑吧

网友:
要当心流量有冲突!!!

网友:
如果油泵流量足够的而且两套系统所需要的流量在泵输出的流量范围许可的情况下,应该是可行的。而且还可以根据情况加装蓄能器

网友:
可以,只要液压泵流量够大。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只要流量匹配好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做,四轮偶和和多通道测试系统都是公用油源,只是要做分油器,设计要过得去

网友:
计算你两台液压机工作时的流量和
在看你所用的液压泵是否能达到所需流量和
可以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啦

网友:
我 们 实 验 就 是 这 样 的

网友:
你的液压机要求精度不是太高(干扰点对使用影响不大的话),流量又能满足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二个系统同时工作只要流量足够就行。前提是普通液压系统。而且主要要考虑压力脉动有没有互影响的可能。
如果说是比例伺服系统则不建议用。因为怕产生液压藕合现象。这可以液压控制系统中的难控点喔。

网友(2011-11-02):
同时工作时肯定会有干扰,特别是当其中的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

网友:
主要是流量问题,满足工况需要,压力要有大小,最好加减压阀

网友:
不单单是流量的问题,还要考虑压力问题,假设两台液压机的最高工作压力均为20MPa,当第一台液压机达到18MPa正升压时,第二台液压机正好从零刚开始升压,肯定影响第一台液压机的工作。如果考虑好两台液压机的工作节拍,合理分配每台液压机的工作时间,共用一台油泵也未尝不可,就像双工位一样。

网友:
没有问题,两套或多套执行机构同时或分部动作在液压系统的实际应用中是常见的。只要有足够的流量与各自的压力调剂控制系统和一定裕量。

网友:
不同时工作是可以的,同时工作是有影响的

网友:
在两台机器之间加一个互锁就可以了,再不然就检查一下只要系统原理设计确保低压下能实现本质安全就行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一般都不这么干 因为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配个减压阀,压力不会冲突,流量的话再考虑吧。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吧,控制好流量问题应当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