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火管内壁粘上了一层灰渣,如何清理?

楼主(2011-09-05):
我们的锅炉是蒸汽锅炉,烧热煤气,由于这热煤气很脏,把锅炉内部的火管内壁粘上了一层灰渣,各位大师,不知用何种方式可以清理干净!谢谢!

网友A:
热脏煤气,根据煤质不同,其灰份与焦油比都是不同的,特别是焦油比高的,非常难以清理,而当焦油超过一个温度,已经起泡附着了,就基本没治了,无法清理,假如没有起泡,还能处理,

你就近找一个清理公司,先找人家给你看附着物是什么?焦油成分有多少,人家就可以告诉你清理配方,假如我在你附近,也可以明确告诉你怎么处理,现在你说不清楚附着物的成分,就比较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脏煤气,根据煤质不同,其灰份与焦油比都是不同的,特别是焦油比高的,非常难以清理,而当焦油超过一个温 ...

不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比较常用的配方,我们的锅炉的焦油应该不是很多,主要是粉煤,公司为了省钱,烧的粉煤!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比较常用的配方,我们的锅炉的焦油应该不是很多,主要是粉煤,公司为了省钱,烧的 ...

你或者明确知道你的附着物成分,或者有人给你看过,否则,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用多大腐蚀性的介质,多长时间,怎么循环,玩不好,会损坏火管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俺了解,
假如你对这个完全不懂,还是找专业公司处理,锅炉是专业设备,有安全责任问题,这个你应当了解

网友:
对于998大侠的认真态度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