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孔图纸标注

楼主(2011-09-05):
有两个孔用于定位,一个是销钉孔,一个腰型孔。下图为我标注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公差怎么全都是正负两个丝。

网友:
至少30尺寸缺少公差标注,最好标注定位孔距离尺寸或位置度

网友:
尺寸的零点应该在这个零件精度最高的部位上,我想这个工件精度最高的应该是销孔吧,然后从销孔起尺寸到各孔。尺寸的标注也代表着加工的工序。

网友:
1.销钉定位,俩孔间间距是重要的尺寸应标出并给出公差,还要给出位置公差
2.如是定位精度高,不采用长圆孔,因该是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定位精度跟高。

网友(2012-02-14):
同意楼上意见。要是精度高的,把腰孔换了吧。

网友A:
用腰型孔时对的,国外日韩也是这么设计的,但腰型孔宽度方向必须加公差,否则,如果腰型孔宽度超差,那这个孔就失去定位作用。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A:
用腰型孔时对的,国外日韩也是这么设计的,但腰型孔宽度方向必须加公差,否则,如果腰型孔宽度超差,那这个 ...

请问加工的时候是否需要特别注意呢?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10的那个孔是怎么标注的?怎么涂的色啊 ?

网友(2013-04-22):
正在设计销子定位,头疼中

网友:
腰型孔的宽度应该是要有精度的吧?
我们做夹具设计的,一般是做菱形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