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铰孔,加工十个左右后孔径变小!

楼主(2011-09-05):
求教各位大侠:焊刀片六刃铰刀,在摇臂钻上加工40Gr材质,加工十个左右后孔径变小。设备不能更改的前提下要避免如上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最小的切削速度,在保证孔铰起来的情况下。保留较小的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小的切削速度,在保证孔铰起来的情况下。保留较小的余量

使用最小的切削速度?效率呢?应该是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到底多少为合适,自已慢慢摸索吧。

网友:
你的铰孔余量是多少?孔径是多大?

网友:
建议在适当的切削用量前提下加冷却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最小的切削速度?效率呢?应该是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到底多少为合适,自已慢慢摸索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受教了!材料更改一下是40GrMo,孔径18,单边余量10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