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等离子切割 ,干扰问题

楼主(2011-09-05):
各位高技术同仁,我在船厂遇见的麻烦问题。做一交流。麻烦能提一点意见。不胜感激。
1,在等离子起弧时,控制系统有黑屏现象。过几秒钟会恢复.

2.老是系统硬盘损坏,一年换了3个硬盘

3,触摸屏有时候会短暂不能使用,从启动后可以用。但是过段时间(几十分钟或者几小时)有不能用了

网友:
接地,接地

这个很重要,检查接地电阻是否超标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详细解释下,为什么接地很重要?

网友(点评):
接地是法拉第笼的原理吧,屏蔽电磁干扰

网友:
这个很重要,检查接地电阻是否超标了

网友:
这个我是外行,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将等离子发生器的电缆(包括输入,输出),用密铜网包裹起来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主板损坏造成usb接口损坏,触摸屏不能使用。接地做的也不好造成主板损坏

网友:
如果是按规范的设计和布线,那问题就剩下良好的接地了。

网友:
安装一个稳压器很重要。

楼主(2011-10-08):
老是硬盘损坏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