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噪音产生的原因及改进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1-09-05):
对象:
两台电机(一台串励一台他励,一台主动一台模拟负载,此为一控制器测试平台),每台电机重约100KG,轴对轴通过膜  片联轴器相联接,因电机很重,安装时中心完全对准是很难操作的,会有一定偏移量,但目测是对准的。

问题:

如果仅仅是有噪音那很正常,因为无法完全做到对准中心
但碰到的问题是,朝一边转动时无噪音,而朝另一边转动时有噶哒噶哒的噪音,噪音频率与转速成正比,基本是一圈一下,感觉好像哪里碰到一样,感觉噪音来自于电机内部,可是无法想象为何只有一个方向有此噪音,还望请高手指点可能的原因,及改善的方法。

楼主:
还木有回复么,补充下,两台电机型号分别为XQD-10-1B,XQ-6.3A1,可能对电机结构比较了解的达人能提供帮助

网友:
专业名词不懂。。。。义务帮顶

网友A:
电方面不在行,我只能从单纯机械方面来说说,你说电机太重,轴对心只是目视,不太好,缺乏量化,建议你安装调整轴心时,在电机轴和传动轴上各装一个磁性座的百分表,互为基准来打表,尽量调到同心度0.1MM公差以内,当然偏心越小越好。调整到联轴器可补偿的范围内。调整时可以考虑在电机脚下面装可调高度的螺纹结构,用来调整偏心。还有电机的固定方式和减振要设计好。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电机还异响,可以从电的方面来检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木有回复么,补充下,两台电机型号分别为XQD-10-1B,XQ-6.3A1,可能对电机结构比较了解的达人能提供帮 ...

瞎猜的啊:恐怕联轴器的膜片已经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方面不在行,我只能从单纯机械方面来说说,你说电机太重,轴对心只是目视,不太好,缺乏量化,建议你安装 ...

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安装是个问题,电机很重即使可以测量也很难调节,如果要做调节机构可能比较复杂成本也会提高,而且抗震能力可能下降。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是机械结构造成的噪声的话,是不是应该正反转都一样有声音,何种情况会只有一个方向转有声音,另一个方向转没有声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猜的啊:恐怕联轴器的膜片已经裂了。

这个。。。恐怕不太可能,联轴器的强度是足够的

楼主:
上张图,电机型号有差别,但安装方式和联轴器基本一致

网友:
具体的不好说,但是感觉是联轴器部分的问题!

网友(2012-02-13):
把联轴器拆了,分别转一下两个转轴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2014-02-27):
这种情况,肯定是斜了,两台电机的中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样才会出现一边有声音,另一边没声音。我是做电机的,上测功机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认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