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结构问题

楼主(2011-09-05):
设计的钻模,感觉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定位销部分,请大家给一些合理化建议。

网友A:
销子那里要加衬套,便于磨损后更换衬套,否则就要换整个大板
销子要有手装卸的结构
销子端部还要有导向锥角

网友B:
钻模是这样吗???请上传钻模图。

网友(点评):
470和380的位置尺寸没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模是这样吗???请上传钻模图。

这个是装配图,没有全部标注尺寸

网友:
应该再附上要加工的零件图。
四个定位销至少要两个使用“削边销”,以减少定位限制。

网友(点评):
不是以孔定位,是以边定位

网友(点评):
四边都是空的怎么定位?

网友(点评):
双点划线部分 即为零件

网友(点评):
这样定位应该还需要有压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子那里要加衬套,便于磨损后更换衬套,否则就要换整个大板
销子要有手装卸的结构
销子端部还要有导向 ...

手装卸结构??是指可换钻套的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