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求助

楼主(2011-09-05):
我现在有个实心圆盘,重13kg,直径380mm,想通过一根轴使它和电机相连,通过电机带动它,想让它在2秒内达到20转/每分钟,后大盘匀速转动!现在我想求大盘所需的功率,我在网上搜 网上有两种算法,我现在都做出来,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1.通过惯性距求功率

盘的转动惯量J=mRXR/2=13*0.19*0.19/2=0.23465kg。m^m
角加速度a=2πX20/60/2=π/3
T=JXa=0.23465xπ/3=0.2456KG/m=2.4N/M
用这个公式算得转矩怎么会这么小呢?
功率=2.4*20/9550=0.005KW=5W
不可能这么小吧!
2直接算转距求功率
物重=13*9.8=127.4N
速度=3.14*0.38*20/60=0.398m/s
功率=127.4*0.398=50.7W
用这个方法算得圆盘的功率还有点像!现在我就是不知道 上面那个计算的是对的,或是两个都不正确!我不是偷懒想让大家帮我算,我都算了好了,就不知道对不对,本人还是个菜鸟,希望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最好具体点,不胜感激呀!
现在就想知道那个大盘的功率是多少,电机什么的都不考虑,先只要知道大盘的功率!

知道的指点下,万分感谢呀!

网友:
新型制砂机www.gyhongtu.com.cn  破碎机www.posuiji-hn.net

网友:
有点疑问
1.2秒20转后匀速转动 看似不是频繁启动制动 而是连续工作 何苦纠结于转动惯量?
2.“想通过一根轴使它和电机相连” 打算用20rpm的电机?

楼主:
我这个不是频繁启动制动的,我算物体的转动惯量是为了选多大功率的电机,电机准备选带减速器一体的电机!

网友A:
你的电机选 型功率算法有点问题,主要是算:必需转矩=(负荷转矩+启动转矩)X安全系数:TM=(TL+TS)*S,安全系数为2-3.
启动转矩TS=2π*电机转速*负荷惯量(JL=π/32* 密度*长度*直径的4次方)+电机转子惯量(查电机参数有的)/60*加速时间,
负荷转矩TL=负载转矩/减速比*机械传动效率,
电机额定转矩=功率*9550/额定转速
依照这公式,你再算算你选的对不对?

网友:
功率的计算是很灵活的,再教你一种算法:13kg,直径380mm,想通过一根轴使它和电机相连,通过电机带动它,想让它在2秒内达到20转;;;
先算动能,再算功率.再选电机,不很方便吗,不用拐那么多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选 型功率算法有点问题,主要是算:必需转矩=(负荷转矩+启动转矩)X安全系数:TM=(TL+TS)*S,安全系 ...

好专业呵,学习了,电机功率的选择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

网友(点评):
我也是根据电机选型资料整理的,常用,多看看吧,电机选型是设计必备知识

网友:
没有减速装置?别的不看,就看你的转矩计算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