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倒角编程,请教!

楼主(2011-09-05):
file:///C:/Users/zj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90259185/QQ/WinTemp/RichOle/QNF38L932~E%7BE~GECYWB)L0.jpg 小弟初学编程,请问各位,如图,我想在这个方块的最上面四个边倒C1的角,,用的是直径6.5     45度的倒角刀。要怎么编程呢。普通编。因为我们机床上没有宏。。

网友A:
请告知工件长宽,否则无法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工件长宽,否则无法编写。

假设工件是50mmX50mmX20mm的。

网友A:
数铣没玩过,给个立加上的程序吧,差不多的。自己随手写的,不知有没有问题,坐标原点取中心。G90G80G40G55/T1M6/G0X29.Y26./G43H1Z100./M3S800/Z-1.25/G1X-26.F400/Y-26./X26./Y29./G0Z100.M5/G91G28Y0/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铣没玩过,给个立加上的程序吧,差不多的。自己随手写的,不知有没有问题,坐标原点取中心。G90G80G40G55 ...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用Z轴的深度去计算出你走刀的轮廓要偏多少,那其实如果按照你的思路,可以用人为设定的刀具直径去补偿(G41或G42)不是更方便??这只是我的假设。不知可行与否?
但我想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也就是Z轴深度和走刀轮廓偏移通过指令就可以自动计算得出??

网友A:
可以啊。不过换我不会这么搞。我会用最简单最快的程序加工出产品,一来减少调试,二来避免错误。我这程序只要调整Z轴坐标就可以调节倒角大小了。就这样我认为就很可以了。具体说什么自动计算,那你找个编程软件算吧。那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换我不会这么搞。我会用最简单最快的程序加工出产品,一来减少调试,二来避免错误。我这程序只 ...

明白了,不过我不喜欢用自动编程弄出来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B(2012-06-29):
小的倒角刀倒大圆怎么编程(如倒角刀是45的,圆直径是8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的倒角刀倒大圆怎么编程(如倒角刀是45的,圆直径是80的)

走整圆喽,如同铣大圆孔,注意对刀就行了

网友(2013-03-27):
引用 网友C:
走整圆喽,如同铣大圆孔,注意对刀就行了

如果是35度的倒角呢

网友:
只要偏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