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x轴退不回怎么办

楼主(2011-09-05):
x轴报警显示:运控报警412 超出X轴负向软件行程限制、、、参数也改了     也关机重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机床关用手动腿回来就行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退回来再开机

退不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不回来

拿扳手,不可能腿不回来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不回来

如果手动转动电机轴都无法退回,那就大拆x轴丝杠了。打开电气柜看下x驱动器与其他驱动器显示是否不同,看下系统诊断参数是不是线路有问题了,X轴超限,系统诊断参数对应的数据位应该置为报警状态了

楼主:
哦   我试试

网友:
按住行程限位键,不要松!在手动X向退回!

网友:
楼主不防把X的负向软件行程的数值改的在小一点   重新开机  试试

网友:
查看X轴限位开关是不是开路了,导致系统检测到x轴超程,如果是软件设置超程就好改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过硬限位了吧?

网友B:
一般手动转动丝杠就能退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手动转动丝杠就能退回来

那就到系统的诊断数控画面找到检测x轴超限的数据,看是不是变了,如果是就看下行程开关是不是坏了,如果不是就看看驱动器是不是有报警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