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的自动进水与停止加水

楼主(2011-09-05):
家住农村,三楼有一水箱,自吸泵在一楼,现在想将水井的水通过自吸泵送到水箱,但不知采用什么装置使水箱的水位到达一定高度后自吸泵自动断电;水箱水位降到一定水位后自吸泵能自动送水。 越便宜越好!

Drawing1.dwg

网友:
我是新手...我和楼主坐等高手路过~

网友:
用两个压力传感器及压力继电器来控制电机启动与停止嘛

网友:
现在有很多专门用来控制水箱液位的液位开关,有些可以直接接自吸泵电源线上,很方便,可以省去继电器之类的控制装置

网友A:
液位开关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一个液位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一个浮球开关就好了,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位开关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回答的好

网友:
这个就用浮球开关,最方便

网友:
这样可以吧

网友:
楼主直接到淘宝买个现成的控制器即可。

网友:
可以考虑去买一个浮漂开关、或者液位继电器

再去买1个接触器 、空气开关。

就搞定了。连接电路自己搞定。

网友(2011-10-26):
行程开关+简单的顶杆机构就DIY一套了。成本也很低。耐用好维修。

网友:
浮球开关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那个啥?来着! 还用浮球?? 感觉那是60年代干的事情哇!

直接装个水位控制器,接个水泵,搞定。。。。拧两颗螺丝的事情,没那么复杂的吧!

网友:
方便呢,就用液位开关,如果想便宜的话,就自制一个浮球,就是楼上的原理,成本最低,应该不会超过100块

网友:
我家有个旧的用了几个月还能用的水箱控制器你要么??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悬浮式液位开关,楼主不妨买来一试

网友:
算好时间,装个时间继电器----到时间段电---

网友:
网上很多这种液位开关,也便宜

网友:
罐子外面接根管子 , 谁满了就自己溢出来了 , 听声关闸!$ J$ s" T- v+ R( k# i
我们这都这么弄。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