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螺纹G1 1/4......怎么车啊?

楼主(2011-09-05):
今天看到一英制管螺纹G1 1/4......怎么车啊?

网友:
查表吗!找本机械手册找
1 1/4的英制螺纹查螺距与大径
其他跟车普通螺纹编程可以一样编螺距车削

网友:
不知道楼主难在哪里,车刀磨好角度,装正刀,查表车号外圆(内孔),就车好了。在一般的床子上只能到顺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