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使用填充阵列?

楼主(2011-09-05):
我使用拉深画了一个圆形的平板,却不能在板上切除一个小孔后使用填充阵列的命令,请知道的大侠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吧,我经常用的,选的特征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我经常用的,选的特征可能不对

我后来又试了一下,填充边界选择圆形不行,如果换成矩形边界就可以了(可以和圆内切)。但原因还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