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体类的壳体类零件一般用proe怎么画啊?

楼主(2011-09-05):
齿轮箱体类的壳体类零件一般用proe怎么画啊?

是选择“零件”模式,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拉升?抽壳?
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期待答案

网友:
还要根据零件具体结构而定,先用曲面制作出大题的外形,之后用“壳”功能,剩下的就该简单了。

网友A:
零件设计的过程其实都差不多的,对于具体的箱体类零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结构功能性,即对各轴的定位准确,其次要考虑的就是加工性了,尽量的便于加工,所以箱体的外观一般都是简单的方形和圆弧,所以在设计时其实就是在各个方向把需要的零件包裹起来,用尽量简单的线条来连接。

网友:
以前知道怎么画,好久不用那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设计的过程其实都差不多的,对于具体的箱体类零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结构功能性,即对各轴的定位准确, ...

嗯,我们的要求其实也不高,能保证轴的定位和整体的密封,再能保证加工简单就行了

网友:
对于箱体类来说。一般先通过拉伸将底座拉出,继续拉伸做出箱体内腔结构。再在箱体上部加入凸缘结构,减裁出轴承座结构(可用镜像做另一侧)。继续创建筋,打孔(复制,镜像,阵列)等箱体外部结构。做细节处理切减材料,倒圆角,制螺纹最终完成。这也是粗略的步骤,具体的还要看要绘制的零件的结构,采用适当的绘制步骤

网友:
抽壳吧    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