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钻深孔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1-09-05):
过两天要接一个活直径2m的齿圈要钻一圈孔54*D39深355mm的深孔,45#料,热处理处理过,现在是钻头什么都具备,就是加工时一种是单边直接钻穿,另一种是钻一半翻面钻另一半,求哪位师傅给个指导,哪种好一点,加工时需要注意什么,还有切削参数一些的、、、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A:
有好钻头(比如内冷钻头),你可以一次打出。若会磨群钻,这么大的钻头,若是够长的话,也可一次性钻出。200转/分(或者再低一些转速)进刀0。3/转。注意钻头顶角要大些,这样利于断屑。

网友B:
最好两边钻 太长 要考虑钻头刚性

网友C:
最好两边钻,加工中心的精度应该不会钻偏,一边钻怕钻头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钻头(比如内冷钻头),你可以一次打出。若会磨群钻,这么大的钻头,若是够长的话,也可一次性钻出。20 ...

谢谢,有群钻,过两天做的时候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两边钻 太长 要考虑钻头刚性

钻头刚性确实是要考虑的问题,我也担心她,怕钻一会儿钻头就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两边钻,加工中心的精度应该不会钻偏,一边钻怕钻头刚性不够

两边钻就是有点麻烦,床子是立式加工中心,但是一边钻穿的话孔太深会不会斜?还有翻面钻孔位允许有一点点误差。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建议用枪钻。
保守计算——线速度70,转速570,每转进给0.13,分钟进给74。普通钻头要不停退刀,浪费时间(就算不退到,按2楼的说法也是每分钟进给才60)。枪钻的好处还有可以保证直线度、孔径公差和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建议用枪钻。
保守计算——线速度70,转速570,每转进给0.13,分钟进给74。普通钻头要不停退刀, ...

我们没有这种设备啊,以前没有接触过枪钻,刚查了一下资料确实很适合我们的加工,可惜了、、、有机会了在接触吧,还是谢谢,还有兄弟有没有关于枪钻更详细一点的资料。

网友E:
大直径钻头对于加工中心的主轴精度影响比较大,如果热处理是调质或时淬火的话对机床主轴的影响就更大。而且直径54、钻深355,旋长已比已经超过了5倍,这样就造成了加工的稳定性较差。所以主轴转速应该很低,个人经验不会超过110r/min,进给速度不应超过10mm/min至15mm/min。所以我感觉钻削加工的效率比较低。如果lZ的单位有条件可以试试刀具层降的方法。如果孔的精度较高。在半精及精加工时可以使用反镗刀,进行拉镗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这种设备啊,以前没有接触过枪钻,刚查了一下资料确实很适合我们的加工,可惜了、、、有机会了在 ...

大直径钻头对于加工中心的主轴精度影响比较大,如果热处理是调质或时淬火的话对机床主轴的影响就更大。而且直径54、钻深355,旋长已比已经超过了5倍,这样就造成了加工的稳定性较差。所以主轴转速应该很低,个人经验不会超过110r/min,进给速度不应超过10mm/min至15mm/min。所以我感觉钻削加工的效率比较低。如果lZ的单位有条件可以试试刀具层降的方法。如果孔的精度较高。在半精及精加工时可以使用反镗刀,进行拉镗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直径钻头对于加工中心的主轴精度影响比较大,如果热处理是调质或时淬火的话对机床主轴的影响就更大。而且 ...

正火处理过,楼主加工经验确实很丰富,我听那些老师傅说的转速,进给和您说的差不多。"......旋长已比已经超过了5倍......"我没有看懂,麻烦您再解释一下、、、还有“刀具层降的方法”是专用刀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火处理过,楼主加工经验确实很丰富,我听那些老师傅说的转速,进给和您说的差不多。"......旋长已比已经 ...

旋长比,就是刀具直径与刀具长度的比值。一般讲,当刀具长度超过刀具直径值的5倍(有些加工是3倍)其刀具的加工性能就会大大下降(刀具刚性下降),体现在铣削和孔加工上主要现象是刀具的离心偏摆和加工时的刀具颤动。造成加工表面的粗糙度较高,刀具寿命降低。所加工孔径容易比实际刀径大。具体的层降刀具可以咨询一下刀具厂商。我们这里用的是黛杰的新干线。

网友: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长比,就是刀具直径与刀具长度的比值。一般讲,当刀具长度超过刀具直径值的5倍(有些加工是3倍)其刀具的 ...

谢谢了、、、、

网友:
藐视这些有计算公式的吧?

网友:
路过,关注一下的啦,

网友F:
个人感觉处两头钻比较好,还有就是用普通钻头的话,刃磨好以后,在切削刃上再开个2毫米的的槽,旋转180度再开2个槽,目的是方便排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处两头钻比较好,还有就是用普通钻头的话,刃磨好以后,在切削刃上再开个2毫米的的槽,旋转180度再 ...

你想磨群钻吧?可是解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G:
什么叫群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群钻

你百度一下,很详细的。还有优酷上有视频

网友:
回19楼的大哥,是哪里没说清楚,小弟我尽量解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