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三维弯管可以用在汽车上吗?

楼主(2011-09-05):
像这种三维弯管可以用在汽车上吗?这是用尼龙做的硬塑料管,可以用在汽车上的哪个地方呢?

网友:
不知道你这塑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发动机附件那块一般用的是橡胶管,不过轻卡的进气道好像可以应用。另外空调风道用塑料件,形状比较扁平

网友(点评):
谢谢你,让我有了点方向,过两天去弄本汽车配件的书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你,让我有了点方向,过两天去弄本汽车配件的书看看

网友:
制动管路也是尼龙管哦,PA11的材料的

网友(点评):
制动管路的压力很高的,我这种塑料管的承压最多是1.5MPa

网友:
气路制动压力都不会超过1MPa的,你怕什么你?一般0.8MPa最大

网友:
好像在汽车发动机部分,看到过类似形状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