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用光洁度好的国产车刀型号,请推荐

楼主(2011-09-05):
我现在用的是6132型数控车床,干的是直径20左右的零件。只能用高20的刀子,请高手介绍几种耐用光洁度好的国产车刀型号,如果是进口的只要价格不怎么贵也可以啊。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利走刀器,有时间联系联系,详情:http://www.zoudaoqi.com/product/

网友:
看你加工产品选择刀片,普通W,T,C,V等型号的内外圆刀片配装普通的国产20刀杆,价格一般就100左右,切槽刀一般都为刀片原装刀杆,价格会高一点!总之,你这个问题比较模糊,首先要确定刀片品牌及型号!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