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加工,请教

楼主(2011-09-05):
一:这个铝板大概15mm厚,上面本是要攻48个M2的丝,安装导轨的,结果弄成M3的了,一共有六块,设想扩孔之后加牙套,车间的人说不好做,哪怕做好了也精度不够,如果返厂加工,10块一个孔,每个班据说一千多,奶奶的最后直接报废,重新弄了!晕死……

应该是他们怕麻烦懒得弄,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钳工都完全可以胜任的,更不用说上面已经是通孔了。个人想下次再利用,就想做两个压板,把两张板叠起,在四角用M2的螺丝拧起来,放在铣床上面,做成M5的,再上牙套,又有效率又有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吧,谢谢……

二:这个3mm电镀的316,中间的那孔不只是怎么做出来的,加工面比较粗糙,加上那两个没有处理好的,想应该是激光切、等离子甚至是火焰切割(缝应该没有这么小吧)出来的,没有接触过,不知具体是哪一种方法。

三:这个折弯的尺寸就10mm左右,下模宽度不是板厚的6-8倍吗?照这样是做不出来的啊,但切确实做出来了,还望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铝板表面是怎么处理的?拉丝的这么漂亮啊!

网友B:
以我的经验告知如下:
1、如果问题一是在加工中心上一步完成,完全可以按照开始的装夹方案复位,将M3孔改扩至φ4.2,后手工攻丝至M5,上不锈钢丝套,很便利。
2、粗略看此工件是利用激光加工,图片面是激光穿孔的反面,激光割缝能控制到1.5mm左右,表明粗糙度1.6左右;
3、不知该图是否是U型而且成批量加工,若是,工艺更简单,先激光切割,然后模具压型。
新手上路,不对之处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经验告知如下:
1、如果问题一是在加工中心上一步完成,完全可以按照开始的装夹方案复位,将M3孔改扩 ...

多谢指教……
1,返回去加工一个孔10个大洋啊!简直就是抢钱……
2,那个割缝顶多不超过0.5
3,厂里面的钣金件量少的一笔,几个,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铝板表面是怎么处理的?拉丝的这么漂亮啊!

阳极处理。

网友(点评):
有水平。你是外协的?

网友C:
激光切割0.5mm的孔可以实现,没问题,我们原来做过紫外激光切割的,0.1mm都没问题,3mm厚不锈钢板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就行

网友D:
都是些什么活呀   故意出这样让人去做?

网友E:
要不像上面说的扩大加牙套,要不就直接铣成整个长方形凹槽出来,然后铣一些长条镶进去,想节约成本可以把导轨放你的槽里面,然后配加工。我们15的导轨M4的螺纹孔经常配钻(铣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完成孔),只是把安装的底板铣个2mm深的槽把导轨放进去就OK,钳工配钻后期安装一定问题都没有。

网友(点评):
支持,简单又方便.

网友:
表面应该是拉斯后亮氧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些什么活呀   故意出这样让人去做?

哪儿是故意的啊!设备上只用到那么几个啊!要是让我加工,我都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像上面说的扩大加牙套,要不就直接铣成整个长方形凹槽出来,然后铣一些长条镶进去,想节约成本可以把导 ...

我的想法是固定起来在普通的铣床上面搞定,哪怕不是数控的,甚至是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0.5mm的孔可以实现,没问题,我们原来做过紫外激光切割的,0.1mm都没问题,3mm厚不锈钢板用二氧化碳 ...

谢谢指教……

网友D:
兄弟的手艺不错  可以出去混口饭吃了

网友:
加钢丝螺套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呵呵,要是上加工中心做那肯定贵啊,不过10块钱一个孔有点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要是上加工中心做那肯定贵啊,不过10块钱一个孔有点夸张了

是真的啊!要不怎么想普铣或者台钻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的手艺不错  可以出去混口饭吃了

混的饭不香啊!还得好好儿磨练,嘻嘻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混的饭不香啊!还得好好儿磨练,嘻嘻嘻……

那你就自己煮饭吃  多少自己定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自己煮饭吃  多少自己定哟

哈哈哈,我还是个小小菜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还是个小小菜鸟呢…

没有任何事会一帆风顺的  等你会飞了再做有时会有改不了的坏习惯

网友:
一不小心又学习了点东西

网友G:
嘿嘿.......也来参考参考各位的意见.........增长了见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哪儿是故意的啊!设备上只用到那么几个啊!要是让我加工,我都蛋疼……

你对机械加工手段不够了解,才会造成较大损失,那316的件用线切割就可以搞定,至于铝板更离谱,怎么会报废呢,镶螺纹牙套就行,怕精度跑掉,用4.2钻头上工具磨磨个2.5的导向出来,台钻加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对机械加工手段不够了解,才会造成较大损失,那316的件用线切割就可以搞定,至于铝板更离谱,怎么会报废 ...

不是的,厂里那些之前别人搞的,我就是想知道里面的几个细节,所以发帖求教了。应该是那个外发的厂里面应该是没有线切割,厂应该也不大,否则谁肯给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何况那个精度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用就是了!至于那个铝板,我坚信我自己都能打出来,但是车间的人懒得搞,怎么办呢?六张板,接近300个孔唉,弄这铝板的哥们还被罚钱了呢,当时经理还在,车间的就说不好弄,精度达不到,要是我做的这设备,应该会说:走开,我来……还有就是请问一下那个关于折弯的最小尺寸与板厚的关系,在这个玩意儿上貌似不通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也来参考参考各位的意见.........增长了见识.......

多到车间去溜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