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进口的旧普车,谁知道是什么牌子,机器怎么样,想了解下哈!!

楼主(2011-09-05):
中托板,拍的不清楚床头,那个应该是牌子,感觉好熟悉。
导轨,细看,是双燕尾导轨,国产一般都是一燕尾,一方轨的
床身,是整体铸的,那人非说有4吨。但看的出来比国产的中很多.
中托板后多了个小导轨

出去见着的,拍了几张照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机床上写得是好像是德语。这机床好像要卖。型号应该是6140两米的。多少大洋能买过来用啊?

楼主:
   这老板说精度两丝好做的。我觉得不可信。哈哈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照片好象比140要大点,有的像150,那个卡盘多大的,250mm?

网友:
个人认为收藏一下,不要去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好象比140要大点,有的像150,那个卡盘多大的,250mm?

卡盘是250mm的,床头箱很大的,

网友:
中托板带“靠模”的,有点像“捷克”车床

网友B:
这种床子床身刚性非常好。主轴前轴承估计也是滑动轴承的,承载能力非常强。唯一不足就是配件(譬如齿轮坏了、齿侧磨损啦,买不到,好像是径节制,改成模数制只有成对的换哦.......)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OUT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床子床身刚性非常好。主轴前轴承估计也是滑动轴承的,承载能力非常强。唯一不足就是配件(譬如齿轮坏了 ...

好床子,但不好修。太致命的缺点了。谢谢你。

网友:
我见过一台几乎一样的   但是没有这么长    机头箱很高   哈哈   欧洲人高啊    这成色   应该没有精度了吧

网友:
见过这个牌子的磨床

网友:
还好  我这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用这正好

网友(2011-10-20):
我顶这个帖子是因为我看到后面的铣床跟我家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床子床身刚性非常好。主轴前轴承估计也是滑动轴承的,承载能力非常强。唯一不足就是配件(譬如齿轮坏了 ...

线切割是干嘛的??齿轮坏了可以用线切割做

网友:
买这旧机没必要,虽然这种车床刚性很好,但精度不会太高,还要牵涉到以后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