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1-09-05):
请教社区里的高手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价钱怎么算,有难度吗?上面有六条小槽,小槽的倾斜度为30度。不知道社区里的高手谁能帮做几个,价钱好商量,最大外径6.5,小槽深0.2到0.25左右!!

网友:
冷挤的,找有冷挤压机的厂子,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数量多少,交货周期。

楼主:
还有一个!!硬度在HRC60左右。要求不严格,数量很少,社区里的高手不赚麻烦的话帮小弟一把。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加工工艺是什么?

网友:
根据数量,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滚丝,搓丝,滚齿,挤压,铣,雕刻,

楼主:
好像这里没有人能帮上忙啊,只要硬度够(你们懂的)有一定的刃性,抗拉,就行,请大家看是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
光看样子的话,好多种办法加工:
1.如果只有不多的量,表面质量、强度、硬度等要求不高,可以用仿形铣刀加工,不过效率较低,工钱高;
2.如果有量,表面质量、强度、硬度等要求不高,可以铸造、粉末冶金制造;
3.如果量大,表面质量、强度、硬度等要求高,那就冷挤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硬度在HRC60左右。要求不严格,数量很少,社区里的高手不赚麻烦的话帮小弟一把。

拉来复线的吧、??、

网友A:
楼主想造枪管

网友:
有图纸吗?加工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材质?

网友(2011-10-08):
这个用蜗杆机床銑出来的,很简单

网友(2011-12-19):
楼主想造枪管 .....?!

网友:
请问高手,这个是哪个武器上的零件啊?恳请指导。

网友:
铣啊,冷挤也可以。。。。。。。。

网友:
表面质量、强度、硬度等要求高,那就冷挤压。

网友:
枪管的膛线怎么做的啊  用的什么机器  什么工艺  高手教教啊

网友(2012-03-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造枪管

请教,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那分  划水 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