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 Mn13,请教

楼主(2011-09-05):
工作环境:温度:25°左右,轻载长期持续性接触摩擦,无冲击载荷,需要防锈防腐蚀!如果选65Mn和Mn13后,是否可以在热处理后采用发黑处理来防锈,防腐蚀?效果如何,是否有更适合的材料?

高猛钢只有在强烈的冲击和摩擦条件下工作才能显示出高的韧性和耐磨性?
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如何防止其生锈??镀铬,可以吗?65mn 防锈 可以镀铬吗? 或者还可以采用其他什么热处理办法,使得不生锈,且具有较高的耐磨性?生产条件要求,高 的耐磨性,不能生锈!对强度和韧性要求较低!应该如何选材?

是否可以用轴承钢? 轴承一般都是高碳铬钢,既耐磨有防锈防腐(可否这样理解)?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回答你呢?
简单地说,发黑发蓝都能起到效果,问题是你的工况条件是什么?固相还是液相?金属间磨损还是其它类?
介绍一下工况条件吧。

‘高猛钢只有在强烈的冲击和摩擦条件下工作才能显示出高的韧性和耐磨性?’是指正常的热处理条件下,其金相组织达到工艺要求才具备的性能,其实没几处应用环境符合这一要求,更何况国内热处理一直没法认真起来,不要考虑了。

网友:
强度和韧性要求不高,就不用什么好材料了吧,摩擦接触的地方要它生锈都难,除非你放在酸里。如果只是在一般的空气中,氧化一下就可以防锈了

网友:
轻载长期持续性接触摩擦    有磨损没?

楼主:
不知道大家可否看的清楚   ,  其实就是过渡板,宽:50mm  厚约2mm
                                                                         用沉头螺丝镶在下面的底座上!
                                                                       工况:  上面走啤酒瓶    50000瓶/小时     应该属于轻载  高速摩擦吧
                                                                           经常有过氧乙酸冲洗,
                                                                        现在想解决其耐磨性问题,我们现在用的上面那层过渡板一个月换一次,国                                    产                                                                             的材料太差了,进口的今年换一次,  国产厂家说用的不锈弹簧钢 ,我搞不清楚   不锈弹簧钢到底是什么材料,不锈要含高铬,弹簧钢是高碳Mn钢 ,看两种好像有点矛盾,因为看书上不锈钢都是低碳的,  弹簧钢也都是几乎不含铬的,   所以搞不清楚  什么是不锈弹簧钢!!!!!
                                               下面说说要解决的问题,按上面的工况,该如何选择材料,如何热处理??

楼主:
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弹簧钢:
作用:吸收冲击能量,缓和机械的震动和冲击作用。
特点:碳含量较高,以保证高的弹性极限和疲劳极限;加入Si、Mn,提高淬透性,强化,和提高钢的回火稳定性;加入Cr、W、V防止碳含量较高而脱碳和过热,也可以细化晶粒。

热处理:如果你用65Mn,830度油淬火,480度回火。

你所说的不绣弹簧钢可以进行表面镀层,但是65Mn已经不错了,更何况在高速的运转下,经过 啤酒瓶的摩擦我想不会生锈吧,只要有搞的赖磨性就好。

上面就是我个人 的一点意见,但愿对你有效!!

网友(2012-07-17):
65mn钢可以在高温下工作,并可以负载

网友:
用马氏体不锈钢吧,又耐磨又抗蚀.

网友:
这种材料应该可以在高温下使用吧

网友:
有人回答一下在高温的使用情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