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修难题,请高手指教,急!

楼主(2011-09-05):
我是做机修工的,学徒一年,最近遇到了一个难题,TP6113-2镗铣床出现了一个问题,低速变高速变不过来,和师傅能查的都查了一遍,我们头头干机修有十年了,他也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是经常坏,就这一个大难题,搞的我们头都大了,液压锁我们也查过了也没问题,这毛病真不知道出在哪了?如果各位师傅看到此贴懂机修的请多多指教,在此谢过!也通过此贴希望能结交五湖四海热爱机加工的朋友们,我也做镗床,搞得是重工业加工,期待和你们成为好友

网友:
太空旷,机修还是要看实物啊。
期待高手。

网友:
不是很懂,不过帮忙支持一下,如果干机修十几年的都看不出来,可能问题很隐晦,好好再分析分析

网友:
你的床子是靠油缸推动拨叉的那种吗?其他低速可以变吗? 打开主轴箱的侧盖 在进行变速就能看见油缸的动作  注意泄油管 油会喷出的

网友:
变档一般的都是油缸推动的,它的过程是:系统发出变档指令,使滑移齿轮移动的同时,滑移齿轮本身及其与之相啮合的齿轮慢速来回正反转(一定角度范围内),直到挂上齿,然后油缸推到位。
不知楼主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希望能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2012-02-04):
湖北欧安电气机床大修和改造,电气系统升级改造,望长期合作。13617108137  Q470429501

网友:
要是油缸推动的那种,先看下油缸有没有动作,油缸有动作的话再检查机械部件,油缸没动作就要检查油缸以前的部件了。分步一步一步查应该可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