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阀门?哪个厂家生产?

楼主(2011-09-05):
请问这是什么阀门?哪个厂家生产?

网友:
像是个泵,液压驱动的?

楼主:
是的 这个阀就是吸排阀原理  阀芯是钢球的

楼主:
砂浆泵中用的阀,不知道是不是标准件 ,具体叫什么名字 ?

网友(点评):
它不是阀,就是泵的主体部分,找一些生产“活塞式砂浆泵”的厂家问问,看有没有这种型式的

网友:
应该是一台泵。

网友:
是一台打浆泵,山东出的

网友:
我觉得叫做中间增压泵比较合适哦!不过应该不是很适合砂浆输送哦!

网友:
是一台泵

楼主:
????是阀    谁知道哪里有卖呀

网友(2013-07-14):
应该叫定向泵

网友:
去掉活塞的连接法兰,就是个单向阀啦。

网友(2014-05-01):
叫做中间增压泵比较合适。不过应该不是很适合砂浆输送,山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