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过载报警参数设置

楼主(2011-09-05):
有谁知道FANUC过载报警参数设置
公司100多台机器
每次铣坏治具都没人承认
导致每月都要报废不少治具,损失不轻
现在我想设置过载参数,只要铣削量过大就自动报警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楼主有驱动器说明书么,过载参数在驱动器里设置,或者把热继电器的电流调小点(不建议用)

网友:
打开异常负载检测功能,设置报警水平和移动量。报警水平的设置比较麻烦,需要多次试切才行。

网友:
过载参数在驱动器里设置

楼主:
没有驱动器说明书
有谁有的发个上来看看
驱动器具体怎么设置?
我们的系统是FANUC的

楼主:
异常负载检测功能怎么打开
我们做的是固定产品
负载也就在4%-8%左右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改过参数没?

网友:
这可不是根本办法哦,要去治本,不能治标哦!!!!!!!!!!!

楼主:
还没有解决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你有fanuc的伺服电机说明书吗?上面有一章节叫做异常负载检测功能,按照书上的步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说的具体一点,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