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在国产6140车床不错的日本KITIGAWA北川JN07T-190二手全钢齿形强力锁紧卡盘

楼主(2011-09-05):
这是日本制造的强力型卡盘,盘体整块钢机械切削成型的盘体,大伞齿及盘丝面是等同于轴承钢精密切削成型,爪头更是强大,HRC58-60度,是真正的硬爪,小伞齿还是渗氮碳的,卡爪才卡槽中都是过度配合,丝毫没有间隙,与盘丝也没有间隙,阻尼感明显,接触面都是渗氮碳的,所以存储滑脂很稳固,能够长久保持滑移滚动面的自润滑性,并且由于卡槽间隙微乎其微,切削行程的微粒也不能进入盘体内,所以此类卡盘寿命极佳,在整个寿命期内精度保持稳定。几乎不比拆卸维护的。总之国产机械卡盘很难达到如此精工细作,齿形卡爪的一个优势就是只要夹持工件较短的一小段,但是工件伸出头端较长时,有时需要尾顶配合加工,但是强力齿形卡盘却可以很好的切削,而不产生竹节纹,因为它能强力环保住钢棒,传统线接触卡爪接触是近似三条线,而强力齿形卡盘是很多个点做成的一个三个环保面。此型号卡盘新价估计要4000元人民币以上,因为我查过台湾千岛的类似精度的卡盘报价2700元,但是千岛卡盘卡爪在卡槽里还是有纵向串动间隙,估计有几丝的游隙。日本的卡盘确实手感无游隙。所以我这个二手的卖1500元性价比不错的,我是在几十个进口卡盘中挑选出来的,其实光那副可调头的卡爪的拆卸下来的那3铬爪头单独采购价都要上千元了。此规格卡盘用在国产6140类普车上绝对省心省力。虽然不能算倍增器,但是可以降低卡爪喇叭口显现,很多料可以不用敲正伸出端,完全通过卡爪的强力均匀的环保而自动找正。

这种卡盘不必磨削卡爪的,它的一副硬爪的半截以台湾品牌千岛牌的售价就是要800元人民币左右,日本造的卡爪比台湾产的明显跟精制强硬。其实只要稍加用心应该把卡盘后盖与主轴的连接端面精细处理就可以了,最好做一下挑点的处理,就像刮研一样把结合面点出均布的坑洼点就好了。我使用同类级别的日本卡盘还没经过挑点处理。目前精度已经很不错的。可以频繁拆装。使用圆柱检验棒配合千分表5分钟内完成安装到主轴上,远端250毫米处可以得到0.015毫米左右的跳动值,卡盘近端不到0.002毫米。这时在检验棒打表指示后花5分钟内完成的,如果中途不使用千分表辅助校调,那1-2分钟左右用时我可以使卡盘近端在0.03-0.05毫米,250毫米处跳动在0.20毫米左右,显然不打表还是无法满足那种0.01毫米内的跳动值的,是不能实现卡盘直接调头车的,所以卡盘与主轴接触面稍微挑一下点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要加工台阶件,需要卡盘有限位挡台,那就可以把硬爪撤下来,换上软爪就可以了,软爪不必磨削的,只要用镗削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取长补短  洋为中用

网友:
真看不出有多好

网友(点评):
好几倍了,估计你卡盘使用几千个小时也不会产生300毫米伸出段15丝的偏摆,人家的卡爪就是硬,难磨损,即使加工时很烫了卡爪也能保持很高的硬度。

网友:
质量好不好 用过才能知道    不过花1500大洋买个二手卡盘。。。

网友(点评):
国外很多机械产品确实强大,国外机械加工方面采用的机床设备远远少于我国的设备数量,但是干出比国产机床多无数倍的活,我国用了30多年才早了百万辆左右的解放卡车,国外一个工厂几年就能轻易实现了,差距啊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不发表什么。

网友:
学习了!中国机械要向国外取长补短

网友(2011-12-20):
如果真想楼主说的那样1500还是很值的

网友:
            1K5 啊  1K5

     值应该是值的。。。。不过 不是自己做    。。工人做的话没那么爱惜。。。最后还是。。。。

网友:
原来在国企,大概是90年代,车间一个空开坏了,换了一个又坏了,再换再坏。怀疑是不是空开有问题,电工师傅就用一张纸放在触点的位置,闭合,用手拉纸条,竟然出来了。车间主任没办法,就找供应科长,供应科长大度,到我仓库来挑,于是师傅到仓库用纸条试。试了5个后,放弃了,都能拉出纸条。怎么办?回车间在车间转悠,这厂房是50年代的终于在墙上的高处瞄见一个空开,拆下来一试,纸条拉不出来,师傅说没问题装上。OK。师傅最后还调侃道:多亏现场管理搞的不彻底,要不然这空开问题还真是没办法。

网友(点评):
“多亏现场管理搞的不彻底,要不然这空开问题还真是没办法。”这个说法有点道理

网友:
我们

一直

退后

网友(2012-03-08):
楼主淘到宝了,庆贺下

网友:
识货,淘到宝了。。。

网友(2012-04-15):
难道国产的就没有好货吗?

网友:
果真楼主说的那样1500还是很值的

网友(2012-05-31):
楼主哪里买的,让大家也有机会洋为中用!!

网友:
我刚入门做夹具外贸.也有销千岛的卡盘.学习了.

网友:
1500还是很值的

网友(2012-07-01):
二手的都是宝,差距啊

网友:
估计是真的,国产的就是不怎么养,不耐用!

网友(2012-09-14):
不可貌相啊,光看真的看不出有这么多有点啊。

网友:
抵制日货。我要买来装在我的20上。然后直接车成铁削。

网友:
真心要学习外国的精度方面是怎么控制的了,不然中国的高端市场最终会被国外的机械占据的,就像现在的智能机一样,国人纷纷争相购买iphone5一样………………

网友(2012-11-27):
中国很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
真有那么神?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神器阿!~真不可貌相

网友:
你那台铣床卖出去了吗

网友(点评):
两台铣床都卖掉了,铣床是市场朋友的,价格卖的很好,人家拿去用了,力道非常大的机床,重切太带劲了

网友:
啥时候我们能自力更生啊

网友(2013-01-02):
国内的能省就省  怎么做好

网友(2013-03-07):
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东西的确比较严谨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借鉴

网友:
的确不是很贵

网友(2013-05-25):
日本基础钢,热处理,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网友(2013-07-12):
我们公司数控用的国产的环球卡盘
出现过三次卡盘齿圈断裂的现象
还有三爪齿环断裂的现象
单独买三爪和齿盘回来换上
间隙很大

网友:
这个是北川的卡盘。。。原装的加硬爪估计得要6k+

台湾千岛的 一般在4k左右。。。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中间卡爪有几道沟槽,增加爪力的,不错,但是卖到金子价了,还有剩余价值可在?

网友A:
1000直接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直接拿下

您用得上吗,我是可以卖的,这个同心度非常好,可以轻松方便调头重复装夹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拿回来后我要试同心度和重复装夹误差的 ,超过两丝退货啊大侠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试的,这个绝对应该的,我这个卡盘没有试过,但是同品牌的167毫米的卡盘我测试过,卡盘近端精度非常小,0.005微米以内,我是用三丰轻触感千分表核实了好多遍的。这个190卡盘比我167卡盘更强大

网友B(2013-09-13):
如果真像楼主说的那样的精度
1000真不贵
普通的也要两三百
而且还不耐用
我们新数车用了不到一年卡爪和齿盘都因为断齿更换过
亲,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像楼主说的那样的精度
1000真不贵
普通的也要两三百

直径是190毫米的,国内车床要改一下连接法兰的,不过你对精度要求高的话改一下绝对合适的,进口卡盘的机械寿命与精度保持能力是非常高的,这个卡盘有人说了,7000多元啊,我现在卖掉过一个成色很旧很旧的,卖给山东德州的一个电子机械厂,他们对那个很旧的卡盘的精度非常满意的。很快就给我确认了。1000元看路远近,可以给你一个,但是也是北川的强力齿形卡盘。但是型号有一点出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是190毫米的,国内车床要改一下连接法兰的,不过你对精度要求高的话改一下绝对合适的,进口卡盘的机械 ...

这台日本北川KA5-190也是强力齿形的,后盖连接的短锥没有锈,就是平端面有点锈,连接主轴需要处理仔细点,但是夹持强度与精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楼主这卡盘确实上档次,不过在车削过程中出现匝刀会不会把卡爪撬了啊!我就在想:一般我们车削要求比较高的工件卡爪不正,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我们想一次性就能夹正至少2-3丝以内吧,就会磨卡爪。这卡爪磨了还能不能夹紧工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卡盘确实上档次,不过在车削过程中出现匝刀会不会把卡爪撬了啊!我就在想:一般我们车削要求比较高的 ...

这种卡盘不必磨削卡爪的,它的一副硬爪的半截以台湾品牌千岛牌的售价就是要800元人民币左右,日本造的卡爪比台湾产的明显跟精制强硬。其实只要稍加用心应该把卡盘后盖与主轴的连接端面精细处理就可以了,最好做一下挑点的处理,就像刮研一样把结合面点出均布的坑洼点就好了。我使用同类级别的日本卡盘还没经过挑点处理。目前精度已经很不错的。可以频繁拆装。使用圆柱检验棒配合千分表5分钟内完成安装到主轴上,远端250毫米处可以得到0.015毫米左右的跳动值,卡盘近端不到0.002毫米。这时在检验棒打表指示后花5分钟内完成的,如果中途不使用千分表辅助校调,那1-2分钟左右用时我可以使卡盘近端在0.03-0.05毫米,250毫米处跳动在0.20毫米左右,显然不打表还是无法满足那种0.01毫米内的跳动值的,是不能实现卡盘直接调头车的,所以卡盘与主轴接触面稍微挑一下点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要加工台阶件,需要卡盘有限位挡台,那就可以把硬爪撤下来,换上软爪就可以了,软爪不必磨削的,只要用镗削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
不就是个三爪卡盘嘛,能夹持工件不就好了。有这么多门道吗

网友(2013-10-22):
太贵了吧

网友(点评):
已经有人跟帖说了,这个正价要7000+,所以怎么能说贵呢,而且我使用过这种卡盘在车床上,确实能比国产机床很多效能,有些复杂零件调头装夹来来回回是家常便饭,

网友:
王老板的三爪好是好,就是花一千多大洋买的人确实缺少这种冲动,呵

网友(2014-04-26):
靠说用什么用,找几个用过的说说。国产的劳卡爪也很耐用啊,

网友(2014-08-31):
难道一个零件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网友(2014-10-12):
质量可能不错,更怀疑是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