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精密车床主轴动态精度?

楼主(2011-09-06):
如题,静态一般采用打表检测,当需要知道主轴高速旋转过程中回转精度怎样时如何检测呢?采用什么仪器?北京有做这方面业务的吗?

网友:
用专用检验芯棒套在机床主轴内打芯棒的跳动,可反应主轴的回转精度。

网友(点评):
这只算是静态检验。

网友:
可以考虑下”振动数据采集器/动平衡仪“或”现场动平衡仪“,简易式的就用”测振表“等等。

楼主:
楼上大侠,用动平衡仪就行吗?我们倒是有现场动平衡仪,但还不太清楚能否做这方面的测试。

网友:
国内有没有检测动态精度的设备我不知道,但机床验收一般是检验静态精度.然后,加工一批零件,再观察零件尺寸的变化情况,根据尺寸的变化计算出该设备的工艺能力指数,这个指数也可以间接反映了机床的动态精度.

楼主:
楼上说的是,目前多是这样。但要是不合格的话是否就是主轴的问题呢?这很难说,所以最好是事前排除。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