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有效载荷,请教

楼主(2011-09-06):
还是那个在汽车的车架上加装奶槽罐的项目:
1、汽车型号:FK617HHL
2、车架数据表:
3、鉴于上表不够清晰,我抄了下来:
<
MAX.G.V.W
(KG)
****
****
TOTAL
3,3007,70011,000

3.1 第一格可能是自重,第二格应该是有效载荷;(客户笼统写来是8吨)
4、问题:我要做的奶槽,考虑以后满载,加上奶槽的自重,是否不应该超过7,700公斤!
谢谢!

网友:
查字典,G.V.W=gross vehicle weight 全车总重(毛重)

这一栏前两格是"FRONT"和"REAR",意思似乎是车体前面和后面的重量

前面那一栏是"STANDARD **** WEIGHT"(中间单词看不清),意思可能是标准车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最大载重量=后车最大重量7700-后车标准车重1150=6550

这个图表是FK615型号的参数,不是FK647的吧?

让懂车的人看看,或稳妥起见,最好还是直接问问三菱经销商或三菱公司

网友(点评):
感谢!这个是FK617HHL的数据。但怎么客户这样说呢:8.0 ton payload

网友(点评):
是不是他说的是FK647的数据?如果就说的是FK617的,7.7跟8.0也有点差距啊...

网友(点评):
或者再问一下客户,他说的payload对应的是上面图表中那一项数据?或者就是7700-1150?确定清楚的话,最大载重应该就是奶槽+满载的重量

网友:
这算是小5吨车的底盘,整车总重11T,底盘自重3300Kg,可以有效装载7700Kg,这要看你的装载量了,你做奶槽,肯定有重量的,假设是奶槽质量是MKg,最后你的能装载货物的质量MM=1100-3300-M,所以客户在乎的是MM这个数字,能拉货的多少!算下来你要拉4-5T比较合适,不要过小了,太小客户就不干了!

网友(点评):
恐怕不是大侠说的这么简单,图表上面FRONT是3300,REAR是7700,总共是11000,这是何解释?

网友A:
我们这用的东风天锦12T的底盘拉散装物料的整车,算下来车最大装载4.3T,呵呵,客户可以一般都超载,拉8吨都没问题,M有效装载量应=M最大载荷-底盘质量-上装质量;上装包括你改装后装在车上所有东西的质量。

网友(点评):
感谢香港的朋友!

网友(点评):
汽车在使用中超载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程必须按例规和标准做,以后不使背锅!

楼主:
问题是客户也是不懂汽车的,估计是被卖车的sales蒙了,四舍五入报大数讲是8吨车,所以客户就要求我们给他做容积为8000升的奶罐,现在被我这么一追查,问题多多!光空罐的重量就可能接近2吨。

网友(点评):
奶罐车的罐体应是双层的,中间用聚氨酯发泡保温。还要做成隔舱,内置清洗装置,复杂得很。

网友(点评):
是‘啊,有保温的!

网友:
主要看可以要拉多少东西,8000升的milk都多重了,要8X0.8=6.4T了!也差不多,上装2T都包括什么呢,侧防护栏、备胎,不过有的国家是没有防护栏的,还要减去点人的重量呢。

网友(点评):
但是要考虑液体在运输过程中的冲击波呢!

网友(点评):
牛奶的比重或密度,大约是1.05左右。8000升牛奶,约重8400千克。

网友(点评):
为了减少槽罐中液体,因车辆加减速所产生的附加动负荷,可以在槽罐内部设置适当的横隔板,而板的下部还是联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用的东风天锦12T的底盘拉散装物料的整车,算下来车最大装载4.3T,呵呵,客户可以一般都超载,拉8吨都 ...

上海啊,公司服务器在香港,误导人啊

网友:
汽车改装是个很专业的活,老马最好拿到三菱的改装手册,依照上面的限制去做,否则真要吃这种用户的苦头。
上传二本国产汽车的改装手册,供老马参考:

网友(点评):
呵呵,十分感激!我也想找啊,无奈...!

网友(点评):
车不是我们买的,打电话都不知怎么说,直说吧人家根本不理你。

网友:
你就按照人8000L的容积做,1:现在哪里还有车不超载,2:8000L的容积只装6000L的奶,没任何问题啊

网友(点评):
怎么能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发言支持!昨天我把资料上报后,老板马上和客户联系,要客户更换买大一点的车。

网友:
如果客户的确需要8立方的奶罐车,起码需要整车总重15吨以上的车,三菱FM系列似乎可以满足。
再上传二份相关标准;

网友B:
论坛搞汽车的人不多呀,这个汽车的最大装载质量应该是11000-32650,两个TOTAL之差。11000是满载最大总质量,3,300, 7,700 分别是满载前后轴荷。最大装载质量(11000-32650)是整车带货前后轴荷分配比较合理的情况下,你改装奶罐车是很难做到的。不过三菱的轮胎是8.25-20-14PR按照国内思维超载,是能装很多的。8.25-20轮胎差了点,现在买的话,至少子午胎或者真空子午胎了。改装奶罐车有公告吗?奶罐需要动力吗?

网友:
奶罐车的话,运营是时间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选大点的比较合适,最高速度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搞汽车的人不多呀,这个汽车的最大装载质量应该是11000-32650,两个TOTAL之差。11000是满载最大总质量, ...

感谢!
1、“...你改装奶罐车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要怎样做才可以呢?
2、奶罐不需要动力!
3、“...改装奶罐车有公告吗?...”,车是外国的客户自己买的,我们只是把罐子做好送去,并负责装配好。我知道这个涉及车辆改装,国内是有规范的,在国内我不能这样做,但在客户的那个国度,我就不知道例规如何!如果真要做,我想尽量多了解一点。

网友(点评):
“很难做到”是指前后轴负荷分配问题,奶罐车满载时重心偏后,限制了上装重量。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槽罐车有专业的制作方法,就是将槽罐横截分成N格,以等分载荷和防止冲击波。

网友:
我国规定,作为厂家需具备生产奶罐车的资质。包括二方面, 一是要具备奶罐车的生产工艺、技术标准。 二是有发改委批准的汽车整车公告,满足用户挂牌需求。
对于国外用户,由于涉及装配整车。万一他们问起你们在自己国内是否具备生产奶罐车的资质,该如何应对?

网友:
前辈

您好!

不好意思,才看到热论。

从您发的信息可知:
1.基础车为4X2的车型,未装载前即空车前轴(转向轴)负载2,075Kg,后轴(为驱动轴)负载1,190Kg,整车总自重3,265Kg。

2.加装奶槽罐(包括驾驶员重量按成人60Kg/人计算,若为单排车型,即计算2人重。装满水和油)后整车情况为:
前轴(转向轴)载荷3.3吨,后轴(为驱动轴)载荷7.7吨,整车毛重11吨。

这就对您制作的奶槽罐提出了要求,装满奶后,最大整车重量不能超过11吨,且要按前轴3.3吨、后轴7.7吨来分配毛重。即奶槽罐需要考虑前后轴的轴荷分配。这是约束条件。

另外,您设计时还要考虑用户国的法规对灌装车型的要求,以便您的设计及产品能通过那一国的国家法规。

以上,不知道我说明白没?

如有疑问,随时联系。希望能有所帮助。

我们再一起探讨吧。

再次感谢您对汽车版块发来能引起如此热烈讨论的帖子。

网友:
前后轴荷合理分配是可以计算的,不过我没算过,我搞卡车方面产品管理,项目管理。
关于对蒙古的汽车方面法规国内可能了解的很少呀,国家小(不一定有特别的规定,参照俄罗斯的可能性大;要说对什么欧美、中东、南美、日韩可能有很多人了解),蒙古那边温度低,选车时要注意。
附件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达写《专用汽车结构与设计》中对改装后车辆轴荷的计算

网友:
汽车改装还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啊,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来学习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