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含镍和硅 ,加工和刀片请教

楼主(2011-09-06):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加工方面出现问题

断续加工 材料 球铁含镍和硅

车内孔 内孔端面和里面都是断续

V=120-140  F=0.25-0.3 AP=2-2.5MM

湿切 长度大约52MM,余量大约是6-7MM

用的CNMG120408刀片 用过三特维克和株洲的,都不行

现有的刀片容易崩,磨损快,20-25件必须换刀,否则会出现刀片崩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什么样的刀片可以车断续加工,前提是不能降参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刀片的形状,并没有说材质。
球铁的断续加工是比较困难的,既然用过山特的,可以向他们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刀片的形状,并没有说材质。
球铁的断续加工是比较困难的,既然用过山特的,可以向他们的技术支持 ...

材料是混合型的,成分居多,公司内部保密的,我只知道大概是什么材料

球铁为主,主要含镍,硅

山特的技术部一直在联系,可是试过了5次以上不同型号的刀片,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株洲的同上。

网友:
我们这听说车钢件用肯纳的效果还行,当然也不是普通钢,是调质或者淬火钢。你可以联系一下看一看。
不过这种情况如果山特都搞不定,就比较困难了。
正常CBN车铸铁效果还行,但断续切削容易崩。
另外刀片形状也可以改善些,比如用大圆角或者圆刀片。
其实切削参数不一定就不能调,合适的参数才是王道。

网友:
湿切,碎铁屑容易留在刀、工件上。个人认为干切比较好。

网友(2012-05-17):
试试我们的CBN刀具吧  专业的厂家  专业制作  性价比很高
刀具很耐用  石先生 18201713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