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炉石棉辊,我想把效率提高10倍

楼主(2011-09-06):
我们知道,风栅段石棉辊上的石棉绳容易损伤,因此换石棉绳的周期有点短,每次手工缠绕石棉绳都会很废时间。
我试想可以利用螺杆传递螺距,很快的以同一螺距进行缠绕石棉绳。效率会提高10倍以上的。

这是我初步想的图纸:

石棉辊大致是这样的:

石棉辊和螺杆同时转动缠绕,螺杆起牵引绳子的作用,保证一定的缠绕螺距,给定张紧力就可以方便的缠绕,
问题:

如何实现联动?制造同石棉辊一样长度和螺距的丝杆代价很大。
若用齿轮关联石棉辊和螺杆如何去选择?齿轮定位后,加上手动摇柄空间怎样?
螺杆和丝杆的选定?若是P选用很小的话,这样齿轮的传动比就会很大。

网友A:
照这样的思路,绳子缠到螺杆上也费时间啊...

可以用一个横移运动+旋转运动来实现,就像切削螺纹一样,不过需要石棉辊转动,或者像旋风铣那样

再提一个制图错误,右上角B-B剖面符号的"L"画反了,且没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的思路,绳子缠到螺杆上也费时间啊...

可以用一个横移运动+旋转运动来实现,就像切削螺纹一样,不 ...

是的,错了,真糗了,这只是示意图,随便画画,但我以后会从细节上注意的。我的想法是绳子通过螺杆上的螺母就行了。不通过丝杆

网友B:
建议看看起重机的钢丝绳卷筒,多层钢丝绳的时候,都是自动排好的,这个是用排绳器来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起重机的钢丝绳卷筒,多层钢丝绳的时候,都是自动排好的,这个是用排绳器来完成的

设计越简单越好,最主要的是员工用的方便

网友C:
  玻璃胶还不是要用人打吗?还有剪断这个工序不一样也要手工吗?而且绳辊有粗又细,芳纶绳(石棉绳)也规格不统一!如果这些都考虑到了那机器蛮复杂了,但用的场合很少,还不如考虑一下玻璃贴膜机怎样设计!

网友:
可以如下:链轮+链条,链条上某一节上加一导环,石棉绳置于其中,链轮间距为辊长,辊子与链轮联动,保证关系即辊子转一圈,链条移动石棉绳直径长度,不同直径绳要不同传动比。

楼主(2011-11-13):
引用 网友C:
玻璃胶还不是要用人打吗?还有剪断这个工序不一样也要手工吗?而且绳辊有粗又细,芳纶绳(石棉绳)也规格 ...

我们目前改善到2人很快的缠好石棉绳,但是张紧力不够,打胶的也比较吃力,在试着怎么去改善使用胶枪方便。

网友(2012-03-03):
当初也有此想法,还是不实用,

网友:
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这样的思路,绳子缠到螺杆上也费时间啊...) d5 `$ d' 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