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激振器,高手帮看怎么完善

楼主(2011-09-06):
这是一个激振器,通过两台伺服电机驱动(设备需要,这样才能做到运转中可调!)。诸位大侠看下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大家给点建议!不胜感激!还有就是装配上是否存在问题等等....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A:
看不懂啊。激振器是用做什么的呀。

网友B:
没接触过,介绍介绍啊功能原理之类的啊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就是振动器,可以用来输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就是振动器,可以用来输送吗?

他就是用在活化给料机上的,用来提供激振力!

网友(点评):
单质体用,还是双质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介绍介绍啊功能原理之类的啊

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控制两个偏心块,是两个偏心块产生夹角,一次来改变偏心质量,进而达到改变激振力(即为离心力)的目的。设备如何是内部密封性、同心度、装配性、个零件的工艺性、以及其美观性等,如何完善

网友:
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公司用变频电机试过,偏心质量我一颗M8*35的螺丝,偏距30mm左右,很吵,震动很大,你如果用伺服的话考虑一下伺服编码器的可靠性

网友D:
我是外行,想问一下电机与轴是怎么连接的?电机与轴如果是刚性连接在一起的话会不会使得电机很容易就振坏掉啊

网友:
就是振荡器
一般用振动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外行,想问一下电机与轴是怎么连接的?电机与轴如果是刚性连接在一起的话会不会使得电机很容易就振坏掉 ...

用联轴器连接的(弹性的)

网友:
直接买振动电机不就好了

楼主:
来点给力的建议啊,我急等着完善那

网友E:
      我对你的激振器本身不太了解。我以前用过普通的振动电机,是装在植绒筛子上洒植绒粉用的。改变激振力要手工调节偏心块。安全防护等级还是比较高的IP54,绝缘等级F,全密封的,外壳是铸件。
      看你图上结构,似乎是用伺服电机来控制偏心块的夹角来实现激振力的无级可调的。一个负责主振动,另一个用来调偏角,不知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事实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并不适合用于比较恶劣的工况,尤其是振动场合,这样伺服电机里面的旋转编码器很容易损坏(光学的,玻璃易碎),就算你用弹性联轴器,用膜片式的,还是有很大影响,不知你还用其它方法来隔离振动了吗?
       其实现在用变频电机+矢量型变频器,也可以精确跟踪位置和转速,达到伺服电机的效果,使用工况范围要宽。你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不要求电机的全数字化,你也可以考虑用机械式调整偏心块的结构,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易用,节约成本。
       因为我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大概建议这么多了,有问题请继续贴出讨论。

网友:
看不懂啊,我是新手,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对你的激振器本身不太了解。我以前用过普通的振动电机,是装在植绒筛子上洒植绒粉用的。改变激振力 ...

精解

网友:
这种用离心力来震动送料的机构,怎么实现定向送料呢?

网友(点评):
振动电机是有方向性的,可以实现定向,如果方向不对,就把电机调个头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释,没见过,没这个概念,呵呵

网友(点评):
跟偏心块的转向有关系,做成输送机构,可以有一定的输送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你的激振器本身不太了解。我以前用过普通的振动电机,是装在植绒筛子上洒植绒粉用的。改变激振力 ...

你说的很对,就是用伺服电机调整夹角改变激振力的,我选择的伺服电机的震动等级很高,可工作在此种震动场合下,我们厂也已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就是我感觉现有的激振器问题太多,所以想改了激振器,就是不知这样的激振器结构是否合理,望先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好!
看了一会,基本上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原理没问题,要对结构进行分析确定是否合理,就需要知道比较多的细节,如设备有多大?零部件有多重,靠人力能否很容易拿得动?是否有针对这个设备的专有工具、夹具等等。就目前的三维图来看,在仅仅具有常见工具的情况下,我认为结构设计上有不太妥的地方,如中间轴承座的轴承端盖如何安装,如何拧紧它的螺钉?轴承使用轴用弹性挡圈轴向定位,能承受住强烈的震动吗?等等

网友:
活动连接的地方要考虑震动的影响,比如偏心块上的内六角螺钉要考虑防松,如在工作过程中出现松动脱落是否会造成事故?

网友:
谈一下我对这个结构的一点看法,一、如果要密封,两端的密封太过简单些了吧。第二、轴承一端用盖板,而另一端却只采用了挡圈,采用挡圈未免有些草率了,建议轴承座的另一端用台阶孔定位,防止因为振动放生轴向窜动。

网友:
没接触过,帮顶!!!

网友:
还是蛮高深的,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2011-10-13):
弄个电磁激震的撒,调节也方便

网友:
结构上还好,不知道你的电机多大,那两个扣环要好大呀?

网友:
建议改成气动传动。 。。。。。。

网友(2013-08-23):
没见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对你的激振器本身不太了解。我以前用过普通的振动电机,是装在植绒筛子上洒植绒粉用的。改变激振力 ...

高手!

网友:
学习一下而已

网友(2013-12-26):
比振动盘如何?

网友:
这东西可以看着一震动器,但从结构上看,偏心块处在轴的末端,属于悬臂式结构,这样的话转动惯量会不会很大(高转速),为什么不能做成通轴,在轴的两端安装偏心块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做过同类的振动设备,用750W松下伺服带偏心轮,两端用向心球轴承支承,整体结构和楼主差不多。理论上可以能过伺服马达无极调速和偏心轮位置调整振动效果,但实际调整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可能我对振动结果要求比较高。

网友:
说实话,做得太复杂了,没必要,可以简化的,还有震动块相对安装角度不对,轴受力不平衡,容易变形,而且噪音大,外壳没做降噪处理,两个伺服电机是不是太多了?用一个换成通轴可否,同心度也比较好,还有不知道具体尺寸,跨度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
不是很懂,小弟有个疑问为什么轴承座没有台阶,前辈这个是带卡簧的轴承吗。感觉不是很踏实,如果换成台阶限位是否更稳妥,虽然轴向力可忽略不计。

网友:
补充一个疑问前辈的调整轴向间隙为什么重复,为何不能用阶梯轴代替,只需要外部调整即可。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激振器是用做什么的呀。

提供激振力,使物体振动

网友(2020-05-23):
大侠这振动器生产没有,最终效果如何?

网友:
没见过用伺服电机的。激振输送不是利用机械振动吗,利用机械振动的机构一般设计思路不是这样的吗:先试算出偏心体,再算出偏心结构的固有频率程式,取性价比最高的某个共振频率,算出最优转速,再选型电机(是否带变频器),减速器,联轴器等,最后进行强度、功率等的校核计算。所以搞不懂你为什么要伺服电机调速呢?
还有一种是用电磁作用方式激振的,利用脉冲控制电磁吸断产生激振,这个吸断频率也一般设计成为激振体的某个或多个共振频率左右

网友:
利用离心力的话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