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主轴中心出水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们这一台立式加工中心,主轴中心出水压力突然变小了,电工测了电机线说没问题,我把压力调节阀调到顶也没反应,现在水压只有20PSI,做深孔根本没用,不知道哪位遇到过此问题,求教了!

网友A:
请问下是内冷钻头吗?可能不小心有铁屑挡住了管吧?不知你用的是多大的内冷,小的话很容易就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是内冷钻头吗?可能不小心有铁屑挡住了管吧?不知你用的是多大的内冷,小的话很容易就挡住了。

是用的内冷,你说挡住了管道,是说的刀具内的还是?刀具我用气枪吹过的。水管也没堵,但就是压力低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下次上传

网友:
肯定是水管堵了,冷却水减压了

网友:
打开看看,清理下里面的过滤网

网友:
是不是水泵调节阀有问题呢?

网友:
我同意7楼顶看法,滤芯可能堵了

网友(2011-12-22):
如果电器工作正常可能是因为堵塞或高压水泵出问题,廊坊卢卡斯和唐山爱信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我们帮助解决过。如需介绍经验请来电13801352291

网友:
如果水泵的进水口滤芯堵塞,这样会不够吸,会有很大的声音产生

网友:
清洗滤网,清洗水箱,再将水管卸下用水冲,用气试不出来通畅度!

网友(2017-01-09):
查冷却水管路是否堵塞,电磁阀内是否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