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线粗问题-------急

楼主(2011-09-06):
各位高手:
大家好,
小弟最近学习sw,用的是2010版,草图直线用“线型”设置2mm粗,在草图模式下显示线粗,退出草图就变成默认的线粗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感激万分。

网友:
草图有线型粗细的调节工具吗?也不需要调整线粗细啊

网友:
是不是在工程图里面设置线宽啊  你最好是来点图片 这样比较好理解你说的东西

网友:
没有清晰的说明,来图样看看。

楼主:
主要是做工艺卡用,领导非让用粗线标明焊缝的位置,以前2006版本的能行,现在10版的应该也行吧,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如果哪位大侠知道怎样操作,还请不吝赐教。十分感激。

网友(点评):
工程图中可以设琯线粗,其实用毛虫也可以表示焊缝,何必这样,既不好看又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