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1-09-06):
请教,如附件齿轮齿条垂直升降机构,提升重物为60KG,重物的中心到齿轮的中心距是109.5mm,步进电机的转速在200r/min,选20:1的涡轮蜗杆减速机,请问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可以实现此动作。我自己计算下来需要15N.M左右的电机,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查一下你所选型号步进电机的扭矩曲线,通常是300转以内存在最高扭矩,再乘以20就是理论最高扭矩,修正一下看看。

网友:
你选的减速比是20:1

网友:
需要知道齿轮的直径?才能计算出所需的电机的转矩。。

楼主:
齿轮模数3,齿数18

网友:
你怎么算的?列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有电动机选择的手册啊,根据所需扭矩加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向上找合适的就行啊,电机可大最好不要小!

网友(2012-02-23):
你的减速比是20吗?怎么我算出来的电机扭矩没你那么大呢,可以把你的计算过程列出来吗?

网友:
你可以验证一下,15Nx20.除以109.5mm。提起重物需要60x10=600N.只要大于就可以了,如果差不多,就在給乘以个系数,大很多酒算了。我给你算了一下应该足够了。

网友:
电机的选型,主要就是扭矩的计算,这中间涉及等效转动惯量等的计算。

网友(2012-05-09):
只能大,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