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更改问题,讨论

楼主(2011-09-06):
对于搞机械设计的人来说,设计更改是再常见不过的了,像是家常便饭。设计是源头,源头的一点动作,后续都得跟着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设计更改工作的管理问题却十分重要。如何管理设计更改,问题并不简单。

先来讨论下造成设计更改的原因:

1、设计时遗留的错误,疏漏;
2、零件加工工艺限制,要求更改;
3、客户要求有变更;
4、配套外购件参数变化,必须更改接口;
5、装配工艺限制,必须通过更改来解决问题;
6、成本原因造成的更改;
7、其它原因。

造成设计更改的原因很多,但是大多数是由于设计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因加工工艺和装配问题造成更改,本质上也是设计造成的。好的设计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工艺问题和装配问题。提高设计工程师的设计能力,提高工作质量,能够减少很多设计更改,但是,不可能完全杜绝后续的设计更改。有人说,设计就是聪明的修改。此话虽然有些片面,但也有一定道理。
设计更改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对于样机,设计更改相对要考虑的问题要少一些。有的更改不影响零件的加工,有的只要稍微更改,基本不造成浪费。有的可能造成几个零件报废。这都好办。

但是,对于已经批量生产的产品来说,问题,就更麻烦了。首先,需要更改的零件有没有库存?库存的不更改能不能用,如果要更改的话,难度大不大,是否经济?如果不能更改,那么是不是都要报废?

其次,那些已经在客户现场服役的产品,要不要更改,不更改的话,会不会有隐患?如果在服役的产品某个零件失效了,那么给客户更换零件时,恰好这个零件已经经过了更改,这时,是按更改以前的版本给客户还是按更改后零件给呢?如果时间较长,而且负责这个产品的工程师离职了,恐怕还不好一下子决定。虽然会用更改记录,但是,如果更改记录太多的话,后续要去查找起来也费事。
如果老版本没有库存了,那么就算按照老图来投料制作,时间上必定会更长,而客户却未必等得起。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好的办法是,更改后,零件要能兼容,保持接口向前兼容。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大多数更改本身就是更改接口。

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更改了的零件,零件的图号如何处理?一般企业的做法是,在原有图号后加一个字母“a”,“b”,“c”等,依次类推,表示更改后,在功能上还是同一个零件。这个做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还会造成新的问题。有时候,更改幅度很大,零件经过更改后,跟原来的相比,差别很大了,几乎不能代替原来的零件,接口上也有很大的变化。这时,如果在原图号后加字母“a”,就不可行了。这是要取新的图号了。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也好办。取了新图号,跟原来的没关系了,反而更简单些。

有的企业,有ERP系统。一般都对每个零件编一个若干位数的数字编码,便于计算机存储、查询。有的ERP软件,会把图号升级后的图号当成新的图号,这时必须重新给编码。也许设计者认为,更改后,还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多加个小孔而以。可是,ERP软件却不认可。这样又造成新的问题了。如果一个零件的采购定单是按原图号下了,制造过程中,发了设计更改,那么,定单是不是要重新下?如果不下,入库时,是按新图号入还是老图号入呢?对于那些库存的,不更改也能勉强使用的零件,出库时是按新图号出,还是老图号出呢?

有的企业规定,如果更改后,原有功能完全满足,接口也通用,那么更改后的零件图号保持不变,而是只更改版本号。这种做法,能够避免给后须生产过程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更改的工程师必须对产品很熟悉,对自己的更改也很清楚,知道更改后的零件的功能和接口的变化。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对实施更改的工程师的基本要求。如果零件的功能和接口都没完全搞清楚,就不能去更改。

涉及到设计更改,还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如何设计更改单,是个值得仔细考虑的问题。有的公司的设计更改单,非常科学。各方面都考虑到了。而有的,非常简单,设计人员如果按照表格来做的话,无法回答必要的问题。好的表单,要能使每个相关的部门都能得到他所想要的答案。设计更改表达,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图面上做出标记。以前的设计更改,可能就是设计人员在图纸上手改,或者在底图上刮改。现在一般都使用打印图纸,手改是不允许的。
设计更改还有一方面就是,BOM的更改。一般跟图纸一起更改。改起来,也很烦琐。

设计更改这么复杂,确实很令工程师们头痛。很多工程师是能不改就不改,实在没办法才会改。最理想的是,设计完成,图纸出手后就可以撒手不管。也许这点可以作为设计工程师的一个追求。

关设计更改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罗嗦了这些。希望广大社友积极讨论。

网友:
由于才参加工作,设计的东西也很简单,所以暂时还没有遇到大的复杂的变更。但是一些小得变更也挺繁琐的。

网友:
更改和修改有没有区别?设计更改是不是说明方案更本没有做到物尽其能?修改我认为在设计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没谁能拍胸口说他的设计不需要修改。但更改是不是就意味设计从头至尾的失败?

网友:
在我看来不管在什么样的公司设计更改都应当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设计的更改的确是个很繁琐的问题,涉及的方面也挺多。光是图号的变更就够令人头疼的了,有的图改了,但原图还得保留着,有用的。特别是牵连到借用件时,几种机器用同一种零件,中间可能有的机器不能通用了,就必须另外设计或更改,但原图别的机器又可以用。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接着讨论……

网友A:
以前在学校听老师介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当时老师讲的是通过PDM来解决这个问题,ERP必须有PDM的支撑才能有效实施

网友:
设计的更改很繁琐,特别是做设备这一块,有时动一个零件就要动好几个件,一不小心就有漏改和错该的现象,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怎么理想,不知道做非标设备的老师傅是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细心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出错率会低一点。

网友:
我更改的原因 大多是1和3

网友:
有错就改,没什么好说的

使用PDM吧,不用这么纠结了

所有错了的文件,对照发图签收单,一个一个盖作废章,全部收回,更换新的,再签收

软件开发时候的BUG,比这个麻烦多了,一个软件可能有几万个BUG,比如Windows,需要不停打补丁,有的补丁还彼此相互关联,这么大规模的修改,逻辑关系复杂,别人怎么做到的?

网友(点评):
不能相提并论,就想水流和公路...

网友:
这涉及到设计流程问题,产品肯定是需要改的,不论基于什么目的。但是如何将修改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那就看这个公司的管理了。大家都知道,产品从立项到成批量生产是有很多环节的,前期考虑的越多,修改的越多,那么后期修改的才越少。一般公司的供应商都比较固定,source一般都有备选方案,那么供应商修改的较少。修改最多的也就是在研发阶段了。研发阶段从概念设计到出工程图,这中间都有不同层次的审批,意见来自各个部门,那么修改的也较多。现在很多模型都是三维设计的,除了结构,还要布置液压管路,电气线路。这个过程中都要与供应商和本公司装配车间讨论。另外这个时候,其他搞测试的,已经就针对产品提出了测试计划。三维建模的同时,仿真分析的也同时进行。甚至产品手册,使用操作维护备品备件手册都开始制作。研发设计阶段占整个产品的6-7成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将损失降至最小。

网友:
大东西修改起来真的麻烦,牵一发动全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学校听老师介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当时老师讲的是通过PDM来解决这个问题,ERP必须有PDM的支撑 ...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PD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PDM。

这个你让我来说我也说不好,水平不够啊,呵呵,传一个当时上课时老师讲PDM的课件,他这个里面专门讲了处理图号的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不需图号,计算机基于BOM管理,据他自己说这个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而且已经应用了,效果很好,还有就是他说国产的PDM软件普遍比国外的好用,他自己也是做PDM软件的

网友(点评):
国产的普遍币国外的好用?呵呵,给个理由先。

网友(点评):
符合国情

网友:
        图纸分为试制图纸,图纸状态分为受控状态与非受控状况,工艺文件管理必须制定相应的程序进行控制,在管理中通常一个输入有多个输出,就象楼主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文件上从编辑到审核,再到发放,到使行后再到提出更改,到回收作废,再到修改,再审核,再发放,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序是否受,得文规定后按其执行;才能有效的控制因图纸出错产生的损失。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啊啊啊 啊

网友:
设计就要尽量考虑全面,经验就很重要了,以前遇到的错误和缺陷,就会很容易考虑到, 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8D报告就很不错,可以把类似的错误一起处理掉,并形成相应的标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纠结中

网友:
更改是必须的
我公司的更改是需要把试制成功的图纸改成与现场实物相一致,在进行产品整顿

网友:
一直纠结于这样的问题,但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值得深入讨论

网友:
我们公司暂时没有那么系统的管理体系,所以如果不是熟练的,找到最新的图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制造业信息化的前提是流程标准化,而只有流程标准化,再搞信息化才会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否则就是胡折腾

网友C:
    目前我司图纸变更记录的做法
   每张图都分为A B 版本,   (版本也设在标题栏中的一栏) A版本允许更变4次,(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零件需要变更,每变更一次都要在图纸的变更记录中描述清楚,标题栏右面有个变更专栏,比如  1(有特定的一个变更符号,这个特定符号也会在所需要变更尺寸旁边出现, 原尺寸¢55改为¢50 ,然后变更日期, )   如果一个零件变更次数超过4次,就把图纸的版本改为B版本, 同时也把前面4的变更记录删除,相当于一个新件,定期或不定期的分析、汇总变更原因。

网友:
做设计的修改图纸没问题,但都头痛于设计修改的流程问题,太麻烦了,改个图纸N个领导签字,N个部门沟通,确实很烦
楼主从实际操作问题分析,导入ISO管理的企业都采用这种流程,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图纸更改其实不难,难的是更改后的协调问题,呵呵。这一方面老国企做的比较好,有一套完整的图纸管理体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司图纸变更记录的做法
   每张图都分为A B 版本,   (版本也设在标题栏中的一栏) A版本允许更 ...

你们公司的做法很特别。至少说明是在设计更改方面做了认真总结的。能够定期对更改加以分析,实在难能可贵,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的做法很特别。至少说明是在设计更改方面做了认真总结的。能够定期对更改加以分析,实在难能可贵 ...

   谢谢!

   可能是因为领导者是台弯人,他们很注重细节。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更改还是比较少 因为在出图前要经过多次的方案讨论 我觉得有一楼的说的不错
试制成功了 要把图纸改成和实物一致 因为下面的各个车间的师傅有可能给你改动 尤其是装配那里
一旦方案定了  那以后再改的话 比如用户在使用中的问题 那也要经过讨论经过各个部门审批的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也有这个问题,而且还有恶化的可能。不但设计变更没有很好的管理方式,而且车间还经常会出现已取消的图纸还在生产的现像(原则上是车间只留一份图纸,更改一张后发下一份,但要收回原有的那一份,可车间一没找到图纸就要设计部打图,而说不定一段时间后失踪的图纸又出现在了生产中。新旧都有,真的很混乱)期待社友们能分享一下自己方法。

网友:
建议,供参考:订单项目不要改BOM;除非做产品,有一定批量和重复性。

你弄这些东西,最关键在于,这样做(细),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