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进这个钻模夹具

楼主(2011-09-06):
怎么改进这个钻模夹具

网友:
在右端增加浮动支撑和锁紧装置。要不钻孔时工件稳定性太差。

网友:
补楼上,左端的锁紧是不是太长了,8个的钻头,这么长不好加工吧。

网友A:
这个连杆夹具是有一点问题,可以采用过定位的方式设计。

楼主(2011-10-10):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杆夹具是有一点问题,可以采用过定位的方式设计。

能不能 具体点 比如说该怎么改 从哪个位置 改 最好能有个草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 具体点 比如说该怎么改 从哪个位置 改 最好能有个草图 谢谢

图就不用画了,有书可以参考一下。《现代夹具设计手册》第671页有类似的夹具图,可以借鉴。
《现代夹具设计手册》电子书下载网址:http://iask.sina.com.cn/u/1278415895/ish?folderid=267060

网友(2011-12-13):
别的不说,图中的钻模做起来也够麻烦的 不简便

网友:
左端底部加个通孔或盲孔,留出钻尖的位置

网友:
右端V形槽的表面由于左方和上方的限制,不好加工。定位也可采用与左端类似的结构,这样还能改善连杆的受力

网友(点评):
右端连杆地面加个调整垫片

网友:
左端锁紧太长,右端最好下面能支撑

网友:
我也是做机械加工的,好多的夹具都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