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样标注为什么?

楼主(2011-09-06):
今天看到了一张这样的的图纸,很纳闷,这样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只看标注,长短的标注。对于这根轴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4米多长,图纸上竟然没有形位公差,谁见过。

网友A:
看一下技术要求里面有没有另外的说明,通常为未注形位公差按GB1184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技术要求里面有没有另外的说明,通常为未注形位公差按GB1184规定。

该产品主要要求在两端190mm之内和在2445处左240右100之内确保外径∮100 º-0.08即可。其它处应该比该外径减一些。

网友(点评):
对的 其他处的尺寸我没有标注 也是这个数 就是公差都是下线好像是-0.08^-0.22

网友:
我感觉是标了的那几段有公差要求,没标的就没做要求或按照技术要求中的有关说明。以前见过类似的,有的图上要求各段粗糙度不一样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标法

网友(点评):
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不是。图纸表公差的地方是3.2,其他的是12.5

楼主:
有见到过这样标注的么?

网友:
这样的标注以前也见过,那是是用钢管加工的,只标注了几个有用的加工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