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的预拉伸量要如何确定啊??

楼主(2011-09-06):
在机床装配过程中,丝杠在安装末尾要预拉伸来确保精度,而这个精度要如何确定啊?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没听说机床要预拉伸的,帮顶

网友:
听过这回事,但自己没实践过.所知道的是,在丝杠两边打表定着,跟着收紧丝杠螺母,一边的表针跳到5个丝就是到了预紧的参数.然后全部锁紧螺丝,搞定.

网友:
查丝杠样本,有这个计算公式的。

网友:
一般钢的热伸长是温度每升高1度,1米长的零件伸长约0.01mm,故你可以根据零件的长度和你估计要升高的温度计算其预拉伸值。
不过,大丝杆及长丝杠计算有些区别,你可以咨询生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