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非圆曲线准确性,请教

楼主(2011-09-06):
我们用金方圆的数控冲床,控制系统是FANUC.冲非圆曲线的时候每次的误差都很大。甚至差5m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试了好多次。不知道如何解决。大家有没有遇到相似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俺也不太清楚这个!我也等待............

网友A:
请问是冲压位置的整体偏移还是接刀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冲压位置的整体偏移还是接刀错位?

谢谢关注。是整体性的偏移变形。

网友:
既然是整体偏移,那数冲程序是否有误?
如果是圆弧形状不对,那原因就有很多了。
首先还是要看程序是否有误;
然后,圆弧一般采用高速步冲的加工方式,模具不够锋利或者脱料效果不佳可能会导致带料,让夹钳松脱。夹钳松了以后,板材位置改变,冲孔位置即随之改变;
如果是使用年限较长的冲床,还应该考虑传动机构是否磨损严重。丝杠的磨损会严重影响板材定位精度。
如果偏差太大,建议取消步冲模式,降低冲速再加工一个产品看看效果。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一些非圆曲线的冲切加工,效果都很好。如果可以,建议使用直径较大的圆形模具,减小冲切步距,这样得到的冲切面会更平滑一些。大工位模具的小步距冲切对模具损伤很大,所以不宜用来加工厚板或者材质较硬的板材。

网友:
用小的长方模 放在旋转工位上冲 效果很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排刀的问题,机床加工是安你的程序来的.不会偏差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