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不走G01程序

楼主(2011-09-06):
我用的是MJ--460型机床,最近不知怎么的?他不走G01程序了,也不报警,换成每分进给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刚换的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检查一下主轴编码器,如果是电机编码器那就检查一下线。每分钟进给也不走,有点说不通。

网友B:
楼主坐标也不动?不会是机床锁住了吧,什么数控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主轴编码器,如果是电机编码器那就检查一下线。每分钟进给也不走,有点说不通。

编码器检查哪一部分?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坐标也不动?不会是机床锁住了吧,什么数控系统啊

只有G01不走,G00都执行,机床没有锁住,用的是法兰克系统!!!!!!!!

网友:
查看下切削进给速度上限参数是多少?是不是为0了

网友:
我刚在我的车床试了,如果切削进给上限速度为0,执行G01坐标是不动的G00是正常的,我的是凯恩帝系统的

网友:
我等着高手来回答哦

网友:
这个,感觉,没遇见过,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G01 如果是每转进给,需要给出主轴的转速信号,请检查主轴编码器

网友:
等待高手 ............

楼主:
是主轴编码器的问题,用矢量变速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编码器问题了。

网友:
GO1必须与进给《F》配合使用 才可以 肯有没有设置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