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出现故障,请教!

楼主(2011-09-06):
这两天,我用西安爱德华的三坐标测量机出现了故障,空行程的时候没问题,但在工件上探测点后回退到回退距离便不动了,三个方向轴都不动,必须要点击“硬限回退使能”才能恢复正常,多则采三、四个点,多则采一个点就会如此,查看错误信息显示“不能切换到闭环模式”、“探测回退错误”、“伺服电压错误”、“测杆旋钮距离〉0,且〈=10”,今天连测针方向都不能更换了!校正测针时设定好的5个角度全成了A0B0!我明明换测针时还由A90B0换到A0B0的!这是怎么回事呀?求高手赐教!

网友:
赶紧打电话问厂家啊!

楼主:
问了厂家,说是固件老化,今天远程升级也没弄好,准备派维修人员过来,可是要等几天,这几天的事已经堆好多了,急死人了!

网友(点评):
固件老化?你的设备使用多长时间 使用多长时间固件老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了厂家,说是固件老化,今天远程升级也没弄好,准备派维修人员过来,可是要等几天,这几天的事已经堆好多 ...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这台机器是2009年10月底买的,将近3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而且前一天还用着好好的,只是有时感觉有时反应比较慢而已。

网友(2012-03-17):
估计是气阀老了,还有可能就是控制柜里的线路板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