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字体的折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9-06):
            外面那些广告牌,怎么折弯的?有哪位大哥介绍下!手工怎么折弯。。。。。。。。???机器要用到那些机器..????先谢谢啦!!!!

网友A:
那个弯是焊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弯是焊接的吧?

是有部分焊接,但我看到一些弯角是直角和圆弧,并且没有焊接痕迹!

网友:
你最好上一张图片看看,都不知道你说的哪一种?

网友:
可以用数控或激光编程切割。

网友:
广告字都是焊或者是用咬合.........跟做风管的原理是一样的....机器:焊机....剪刀.....锤子......磨机.......
你别看到字那么厚那么大~其实里面都是空的~或者是里面有泡沫!

网友:
据我所知,这些金属字都是用激光切割字体后,然后用一扁条弯曲后焊接的,金属字是很很细的活,好工人干出来的,很多都看不出是焊接的。如果不用焊接的方法,真不知道怎么做了,折弯只能对直边的,弯曲的只能用模具冲压,但我想没人会这么做吧?这得做多少模具啊。还有表面有些鼓的那些金属字,那是钣金工一点一点敲出来,纯手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