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夹工件飞出

楼主(2011-09-06):
一家公司批量生产法兰用250的三爪,寿命不到一年,换了N个牌子了都这样,时间超过一年,工件就夹不牢,老是飞出,经常出事故。各位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卡爪的根部,已经弯了,没有好办法,除非修改卡爪结构和尺寸,让其根部的刚度增加

网友:
估计是用反爪夹持时爪头卡到工件太少了,建议对爪头加深修一刀,露出的卡爪台阶更深一些呢。爪头就是有点硬,那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车了。

网友:
是不是长时间只用卡盘的边缘   导致盘丝损坏

网友:
有没有修理一下,压力调大一点

网友:
卡盘本身就是易损件      活多一般都用不了一年

网友:
图纸嘞,要看看先..才能下定义

网友:
7楼很专业啊,顶一哈, F% v  s* f2 i# N7 W

网友:
要看卡爪什么地方损坏,如果是爪头损坏,3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
最好上传些照片,把如何加的?哪里损坏的?等等都发出来

网友:
焊接,加大接触面积。
1 Z, _  e. p& u+ O要经常对卡爪磨损进行检查,镗修。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机床,大连产的数车,没怎么用过, 车削时经常把工件顶动,总之夹不太紧吧。

网友:
卡爪 盘丝 塔轮 该换的就早点换 别等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