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加工,这种产品怎么装夹

楼主(2011-09-06):
说明: 产品总长19.5,两头分别是M8和M6螺纹,中间是2.5宽的六角.槽宽4.请问怎么样装夹才能更快更有效完成一次加工.

楼主:
补充一点,材料是铜.仪表车上,锯片割槽.

网友:
帮你忙还得废积分,木有搞错吧!

网友:
楼主请发图片格式阿,要不没人回复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

网友:
神奇了,还有这么一个大槽呀,来学习来了
一般来说应该是棒料进去吧,估计要走心机来做

网友A:
简单得办死的东西.....................

网友(点评):
那么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
这种可以做成内螺纹半开半闭气动压紧夹具。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得办死的东西.....................

怎么样个简单法,把你的想法给我们分享下了.

网友:
走心机一台设备就够了!要买机器找我吧。走心机专门做量大的阀芯阀针等零件。有空联系我,我13774399074,叶

网友:
外协找小件加工的就行了

网友:
用走心机加工的零件的精度能否保证。加工速度能否保证。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是用6角棒加工吗?
你先把你的工艺说说,我这边用的方法都是适合做大批量的方法

网友:
设备都很简单,根本就不要用上数控车。。。。就是工艺多了~但成本降了,一天的效率很高

网友:
铣一下不就出来了吗?汗!我们厂也加工类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是用6角棒加工吗?
你先把你的工艺说说,我这边用的方法都是适合做大批量的方法

产品是用六角棒加工的,我现在要铣槽怎么装夹?

网友:
做个小工装吧  从六角两边退刀槽入手

网友:
要求精度低的话,直接拿平口钳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