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结普瑞玛的光纤激光切割机如何?

楼主(2011-09-06):
听说悬臂式的加速度比不上齿轮齿条式的,有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
悬臂一般用在比较窄的场合,双导轨装在一侧,高速有抖动,但价格低,

龙门式用在大型结构上,稳定性好,高速,价格高

楼主:
是啊,选择光纤要求是高速运行,看来悬臂还是不适合做光纤机吧

网友:
机械系统倒是还行,但是切割工艺还得提高,萨瓦尼尼的光线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悬臂可用滚珠丝杆和齿轮齿条,
我公司用齿轮齿条做的,感觉机床特性不好!
团结的机器不错!悬臂和双驱动都在高速的时候有点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