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圆弧,请教

楼主(2011-09-07):
现在加工一个直径为14长25.在中间车个4.2的圆弧,用35度刀车不出来。用什么刀圆弧就车出来了?零件通过调治的硬度30度以上。

网友:
和螺蚊刀一样装成直的,不要装成斜的。

网友:
用圆弧槽刀,但是要考虑半径补偿(建议用机夹式的)

网友:
你可以用直刀试试!!!!!

网友:
那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用圆弧刀就行.机甲uyjjmjh

网友:
用35度菱形到就可以了 刀杆直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