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砂轮选择,求助

楼主(2011-09-07):
一种产品内孔磨削,材质20CrMnMo,渗碳淬火,硬度HRC58-63,内孔通孔直径28+0.021,请问需要用的砂轮磨料、粒度、结合剂、硬度和组织分别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系砂轮供应商,让他们给你确定砂轮的类型(泰利莱,温特图尔,圣戈班等等都可以)。我觉得你的零件对于砂轮的要求不高吧。

网友(点评):
正在联系,国内的白鸽,但对方不愿意来人,只能自己查

网友:
看侧重那方面。假如对成本不敏感,推荐5SG,就是50%的SG磨料,效果最好,就是贵。
再往下,可用单晶和微晶的混合磨料。
也可用铬刚玉,或混点微晶。
纯白刚玉不妥,棕刚玉也不好。
去过很多做内孔的厂,基本都是上面说的那些材质。
粒度60,硬度K或L,陶瓷结合剂(V),组织度由砂轮厂提供。
假如纯端面,可改用橡胶结合剂,有添加剂的白刚玉(是砖红色的),这样不容易扎刀和烧伤。

网友(点评):
非常佩服老大,非常专业,里面的名词我再百度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高手谈不上,只是工作需要,必须要了解。 楼主不是有UVA的专机吗?上面用谁的砂轮?内孔,UVA实在是强悍,尤其是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系砂轮供应商,让他们给你确定砂轮的类型(泰利莱,温特图尔,圣戈班等等都可以)。我觉 ...

其实本不是什么难题,原来砂轮供应商供不了了,换厂家又没有相关参数,白鸽给了几个样品,试的不是硬就是软,电话沟通还不能来人,只能事事靠自己,现查吧,也学知识,呵呵。

网友:
我公司磨齿环用白刚玉砂轮磨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内孔磨,砂轮选择比较讲究。
而且不同砂轮厂的配方是不一样的,细节不为外人知。白鸽的,也许会提供有添加剂的白刚玉,在一些厂见过,当时还奇怪,明明是白刚玉怎么颜色是红的。
假如白鸽的不好用,楼主可问问扬中特种磨具有限公司,说清楚工件材质,硬度。上次在日企看到的随机砂轮就是这家的,磨削效果非常好。但和业内人士聊天,椐说,这家砂轮品质不是很稳定。
还有就是成都砂轮,毕竟成都出内孔磨,对此应该有经验。
最后,俺说俺亲自用过的砂轮,白刚玉,棕刚玉统统不行,让他们定砂轮,说是定不来,最后用的四砂的单晶刚玉,贵不说,效果只能说凑合。这也说明,定砂轮,要么有量,有量,砂轮厂会仔细研究想办法。要么找对人,人家恰好就擅长这个,你一说,人家立刻给你发货,一试,保管好用。

网友(2011-10-16):
我推荐你使用PA磨料的砂轮,具体粒度和硬度选择要根据你磨削的工件来定。你的工件是不是曲轴小孔啊?你可以和我联系1381448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