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过快,调速阀不起作用怎么办?

楼主(2011-09-07):
前几天出厂的一套设备,客户反映气缸速度过快,导致局部噪音和震动比较大,气缸是缓冲气缸并且上配有单向调速阀,但调速阀调到最小速度,气缸还是很快,气缸是20*150的微型缸,负载2Kg,气源0.5MPa,并且要是配缓冲器的话,安装空间不太允许。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可能是调速阀坏了,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A:
用的什么调速阀?
进出口各用一个单向节流阀,出口节流,哪有关不死的道理!

网友(点评):
同意,强烈建议楼主,检查一下阀口

网友(点评):
支持,节流要加在出气口,还有就是负载太小,缸径过大了.

网友(点评):
还是老师傅厉害。不过要双向缸是要求比较稳定,多缸要求同步的话;好像进出口都安节流阀 比较好,我们公司就是用进出口安装消声排气节流阀,调节的效果还不错,就是调的时候麻烦点。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有道理,气动的节流阀要装出口,液压的可以装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调速阀?
进出口各用一个单向节流阀,出口节流,哪有关不死的道理!

前辈是这样的,当时进气口装了一只阀,拧到底,缸确实不动作了,但稍一放开,动作还是比较快,所以根据您的建议,进出气口各设置了一个阀,两个阀效果果然好很多,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点评):
要出气节流的,不是进气节流的.

网友(点评):
单作用缸会用到进气节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是这样的,当时进气口装了一只阀,拧到底,缸确实不动作了,但稍一放开,动作还是比较快,所以根据您 ...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网友(点评):
调速阀有2种,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之前一直没调顺,现在明白了

网友:
气缸进出气口都要安装调速阀的,不然很难控制速度的,另外可以选择口径比较小的调速阀!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我已经拿本记下来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调速阀是用出口调速阀!!

网友:
又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请教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气缸可能有点小,调得太小了走不动。稍微调多了又走得过快,有冲击。用排气节流,这样会比进气节流稳定很多。

网友:
节流调速阀分限进和限出型,一般都用限出型较稳定,楼主可能买到限进型的了,另外这调速阀质量差别有点大,不好的是会发生上述现象,得用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气缸可能有点小,调得太小了走不动。稍微调多了又走得过快,有冲击。用排气节流,这样会比进气节 ...

对,一是缸小,另外主要还是负载轻,压缩空气进了气缸会迅速膨胀,所以即便进气很少,气体一膨胀,气缸还是会动作很快,出气节流比较可靠。

网友: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网友:
我们现在的气缸也都是用限入型的单向节流阀

网友:
出口节流调节。。。。学习学习

网友C:
还有,调节阀一定要装在气缸上,我见过装在管路上的,调节速度效果特差。

网友:
进出口安装节流阀用于调节气体截面流通面积,一定程度上能调节气缸速度,但气缸杆的推力没变。如果要求气缸动作柔缓,需要再增加减压阀,调节压力,减压阀配合节流阀能调出期望的状态

网友:
尝试一下用三联件吧

网友:
是的 可以用两个调速阀,最关键的还是口径要合适,调速要精确

网友:
我上过这个方面的当,一定要注意节流阀有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的区分。

网友(点评):
补充:气缸上的安装空间有限时,在管路串接限流阀时,一定要注意安装方向,装反就变成进气节流了。

网友:
又学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是这样的,当时进气口装了一只阀,拧到底,缸确实不动作了,但稍一放开,动作还是比较快,所以根据您 ...

顺便学下气动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没事就得来这多转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前辈能解释下吗》?刚进入行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请问前辈 为什么进口节流要不得?一个气缸要是往复运动的怎么办?谢谢!

网友: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往复运动,不是说了么?进口和出口各装一个单向节流阀,注意是单向,安装时方向别装反了。
这样往复运动速度都可调。

网友:
虽然好久没来了,但是来了就看到前辈的指点了,哈哈,学习了~!

网友:
你的压力太高了,前面加个溢流阀,调低系统压力

网友:
调速阀进气口和出气口是否装反啦

网友(2012-01-03):
很好,学习了,多看,多问,多想

网友:
出口调速阀!

网友:
没见过调速阀不起作用的

网友(2012-02-29):
有那么麻烦吗 ?    在主气管上加个调压阀不就  OK了吗

网友:
都是牛人啊,学到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这个气缸的力要求高不?用调压阀限制在0.2-0.3mpa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排气节流阀,可以看一节流阀原理图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还是前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很好学习中,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學習了,謝謝害怕老師!

网友:
选配单向节流阀就行了。。限出,限入都有,看 你需要控制进出的速度了

网友:
一定要牢记排气截流的道理,另外你这个好像对截流要求比较高,所以要用精密调速阀。你那小的缸呢

网友:
回复很好 学习了!!!!!!!!!!111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
学习了,谢谢,看来机械社区还是很强大啊

网友:
我是做液压传动的,液气压原来是相同的。调速阀由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串联组成的混合阀,假如其中的减压不能起到定差减压的作用的话,速度是很难降下来的。还有可能与气缸的连接方式有关。

网友(2012-04-26):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老将出马,招招中要害!

网友:
学习了、、谢谢。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

网友(2015-07-05):
这个不是你用了两个快速接头就解决问题的原因。
你原使用的接头型号有问题,调节一点就反应非常的大,说明你的接头流量调节规格不适合,它是属于大流量调节的接头。
后来你在另一端重新装了一个,说明你是瞎猫喷到死耗子了,运气好,用了一个流量调节小的,精密型的吧
你们用的是哪个厂家的,国产的很多调节阀,质量非常的差,你用的同一规格型号,往往两个接头的调节范围相差非常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前辈,选用出气调节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点评):
气动用的是压缩空气.

网友:
一般不是进出口都有调速阀么?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道道,见识了

网友(2015-08-26):
比较基础的问题,路过留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运动速度调节,切记要用出口节流,进口节流要不得。

原来还有这区别

网友:
呦西,throttle check valve

网友(2016-03-07):
0.5mpa气压高了,前端加个减压阀

网友:
节流阀上面印上标记A与B,代表的是进气节流、出气节流,一般气缸使用都是用的,出气节流,切记!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知道怎么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调速阀?
进出口各用一个单向节流阀,出口节流,哪有关不死的道理!

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运动质量300kg,行程1m,运动阻力300N,用气缸驱动,能否在2s内走完行程? 谢谢!
根据气缸选型软件看,是可以的。但听有经验的人说,因为进气速度慢,一般很难。不知道用气缸驱动,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扣800积分给你发了消息,不知是否还会被屏蔽不让看到。

网友:
排气节流整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调节阀一定要装在气缸上,我见过装在管路上的,调节速度效果特差。

装在电磁阀上不好用么  我们都是电磁阀进出各一个 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调速阀?
进出口各用一个单向节流阀,出口节流,哪有关不死的道理!

前辈,想请教下电控能通过电路控制使用电磁阀将速度将速度降下来

网友(2025-01-21):
排气节流效果更好

网友:
双作用气缸调速,中间行程段一般用出气口侧调速阀调速,末端行程段调速直接用气缸端盖上针阀调节即可。

网友:
调速阀安装位置离气缸越近越好,实在不行装2个调速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