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PTF螺纹规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9-07):
小弟求各位大虾谁有NPTF螺纹规的使用方法?以前只接触过NPT螺纹规,没用过NPTF。而且找的资料和我的这个也不太匹配,在L1和L3上找不到国内资料上说的MIN,BASIC,MAX三个台阶。希望大虾们赐教,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2011-11-05):
你的是只有一个台阶的,这个台阶即为BASIC,在此基准面上各正负1牙,就分别是MAN,和MIN台阶

网友:
MIn台是螺纹尺寸的下线。是最小深度。,BASIC是表示中线,MAX最上线深度。这种螺纹一般是密封的油管接头。都是打压的要求的严一些!

网友(2012-05-22):
要用三个规测量,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检查过程很繁复的,
如果小批量,工程师看懂资料后站在工人旁边一起做,
如果大批量,整个质量控制链很难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