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问题,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楼主(2011-09-07):
加工表面粗糙度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和加工中经常遇到,但是怎么通过常规方法来确定分级一直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上说的也比较抽象;可能专业实验室有标准对比试块。

希望有经验的人士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粗糙度呢还是如何检测粗糙度!

网友:
有粗糙度测量仪!买一个啥都知道了。傻瓜照相机

网友B:
关于粗糙度,小弟发个标准给大家参考一下,比较量化的粗糙度试样量块,有空我单独发贴说说粗糙度

网友:
好贴,顶起,这个画图时一般的的粗糙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粗糙度仪,又没多少钱。

网友:
  “粗糙度检测仪” 到网上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高手很多啊!受益颇丰

网友:
买“粗糙度检测仪”,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和量块来对比的

楼主:
说的是检测知道加工后的加工表面的粗糙度

网友:
顶4楼…,谢谢你的图片

网友:
太粗糙度仪太贵了,还是比较样块合算

网友:
用粗糙度仪啊,方便好用。

网友:
          顶起,,,,,,,,,受益匪浅!!!!!!

网友:
对比样块是个办法,但只能粗略,而且有时不靠谱。
还是上仪器比较靠谱。
粗糙度,有多种标准,比如Ra,Rz,Ry,如果要求是Ra,那比对还比较靠谱,如果是其他,就不能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粗糙度呢还是如何检测粗糙度!

请教一下前辈,一般表面粗糙度怎么选?又怎么检测呀?谢谢咯......

网友(点评):
粗糙度是根据具体设计需要来选择,通用的可以看表,还可以凭经验。简单检测可以用对比块,精确的则需要仪器。

网友:
恩~只有凭经验了~~还有就是对比标准的标准式样~~~~

网友:
要求不高的就用目测的方法,要求高的就用粗糙度仪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粗糙度,小弟发个标准给大家参考一下,比较量化的粗糙度试样量块,有空我单独发贴说说粗糙度

静候大侠高见!

网友:
呵呵....我们做课程设计时也只是大概选的,也没测量过,所以现在只能请教一下前辈你咯.......谢谢哦........

网友:
呵呵 好多设计者 是靠拍脑门给出粗糙度的

网友:
买一套4楼推荐的对比块,或者买个粗糙度检测仪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比如Ra0.6以上的用粗糙度检测仪合适,精度低的,比如Ra0.8以下的用粗糙度对比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