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结构要用到滑动轴承,请教

楼主(2011-09-07):
最近有一个结构要用到滑动轴承(无油衬套),由于没有用过,请教各位大侠,结构如图,此结构是否合理,滑动轴承(无油衬套)轴肩与轴的轴肩之间的间隙该如何控制?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衬套要固定,至于你说的这样也不是不可以,间隙也要看你的工作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衬套要固定,至于你说的这样也不是不可以,间隙也要看你的工作要求。

是衬套轴向固定吗?是不是有一点间隙,可以滑动就行?

网友A:
为保证同心,建议紧配,这样效果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保证同心,建议紧配,这样效果要好,

是衬套与箱体紧配合吗?
轴的轴肩和滑动轴承的轴肩间隙该取多少?是可以滑动就行吗?
无油衬套是不是就可以称为滑动轴承了?
新手,问题有点多,谢谢了啊

网友B:
滑动轴承有过渡配合就行,一般内孔放有余量,用铰刀或人工刮研来保证同轴度。

网友:
你的衬套带锥度么?我查了一下,带锥度的话间隙留3-4毫米,以后维修刮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轴承有过渡配合就行,一般内孔放有余量,用铰刀或人工刮研来保证同轴度。

轴肩的部位一般留多大间隙?

网友:
轴向间隙能做成可调,如垫片,装配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间隙要看你的需要,转速高间隙不能大,否则串动很厉害,噪声、磨损很大;转速低,倒是无所谓。
另外,滑动轴承怎么能够“无油”?它是需要油膜来消除或者稳定间隙的。

网友:
楼主图示的结构像是一个旋转机构,轴肩两头都顶死了还怎么作直线运动,如果是旋转的话,就不好用直线轴承了吧。若是作旋转,轴向定位精度不是太高的话用衬套是可以的,间隙根据需要给,最好能可调,轴向定位要求高,可以选择滚珠轴承。可能是我理解有误,还请指正。

网友:
楼上正解,你这个结构矛盾的

网友:
你这个结构能够滑动轴承好像用不着呀,滑动轴承是轴承在轴上动的。

网友(点评):
也有用在一些关节位置做往复旋转用的,如果是完整旋转,特别是高转速,高负载一般就用滚珠(柱)轴承了。

网友:
两个滑动轴承同轴度不好保证啊,感觉不是很合理,不知道是什么应用环境,可能转速不高;
个人认为:不管用哪种轴承,两个轴承分别装在箱体和箱盖上不好保证同轴度,请指正

网友C:
这个叫自润滑轴承,一般用在受力不大,低转速,或者轴向滑动。
轴承与箱体过盈配合,轴肩与轴承肩部间隙5~10丝差不多,要考虑轴长度及使用温度。

网友D:
无油衬套一般不用于旋转的场合,建议LZ慎重考虑一下,还有要看一下转速是多少?如果较高的话,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无油衬套一般是在铜套里铸入石墨,用石墨粉来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自润滑轴承,一般用在受力不大,低转速,或者轴向滑动。
轴承与箱体过盈配合,轴肩与轴承肩部间隙5~ ...

谢谢了,差不多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油衬套一般不用于旋转的场合,建议LZ慎重考虑一下,还有要看一下转速是多少?如果较高的话,这种方式是不 ...

转速很慢,一分钟30转以下,并且基本没有轴向力

网友:
看看大连三环复合材料公司网站吧

网友:
间隙要看你的需要,转速高间隙不能大,否则串动很厉害,噪声、磨损很大;转速低,倒是无所谓。

网友(2012-01-30):
样本上有推荐的配合,先上网找样本

网友:
箱体内腔是圆的话最好在箱体结合面处设计一个凸肩以保证同轴。

网友(2018-01-10):
终于看到个关于轴肩和滑动轴承配合的问题了……